74HC164与74HC138共同驱动数码管

楼主:
想用一片74hc164驱动4个8位数码管 用38译码器来段选!!不知道这可行否? 大家有什么建议吗?感谢分享一下!!!

网友:
逻辑上是可行的,但没有电路图就看不出驱动能力是否够,这类电路的瓶颈是功率问题。
另外,用164没有用595好。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74HC164与74HC138共同驱动数码管电路后来成功了吗?能不能请教一下?我扣扣1256607527,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