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源的同学们,都准备什么元器件了?

楼主:
出来交流交流?????

网友:
我们用主要是IR、ON和TI的系列,TI主要是各类集成开关主控、PFC主控、PWM主控、Mosfet驱动、模拟器件等。IR主要是各型功率二极管、Mosfet和Mosfet驱动。ON的主要是很低端的UC384x、SG3525,之前做练习的,不过效率倒也上了90+。 再加上各型磁芯,高低档的电解、CBB、钽、瓷片电容,散热片,三端稳压,高速光耦,各类二三极管,自恢复保险丝,低压继电器,几公斤漆包线……着实花掉不少钱,不过跟往届比这次算是很节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