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下载器,用的时候供电么?

楼主(2009-08-28):
430的下载器,用的时候供电么?
430的下载器,用的时候供电么?我怎么下不进程序,可是能仿真。为啥??
程序

楼主:
哪位大侠帮帮忙?
430的下载器,用的时候供电么?我怎么下不进程序,可是能仿真。为啥??

网友A:
你用的是JTAG吧,它上面自己有VCC的,也就是说,只要把JTAG和目标板在物理上连接成功了,是应该有电的,可以拿万用表测一下电压。
能仿真指的是simulator吧,这个和能下载进去并执行没有必然联系,检查一下你的设置吧……

网友B:
JTAG上带有3.3V电源!调试片子时无需外接电源,除非你的开发板上有其他高功耗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