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大赛试练 宽带放大器设计求助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宽带放大器 0-8M输入 要求放大1万倍 考虑三运放的仪表放大电路 找不到合适的放大器 买了ad846放大倍数不行啊

哪位高人能给推荐个合适的啊 或者换个电路用三极管场效应管也行  实在是在这方便没什么思路啊  给点指点就行 具体的我自己查  谢谢了

网友:
建议你采用多级放大,如果允许的话单级方法最好不要超过40db.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直就是打算采用多级放大的才买了ad846  结果放大倍数不够 带宽也上不去 那位达人能帮忙选个放大器 或者给个电路什么的 我就五体投地了..........

网友:
你自己选择吧

电压反馈放大器        THS4631D        (FET,30V/500MHZ,SOIC)
电压反馈放大器        OPA820ID        (5-12V/240MHZ,SOIC)
电压反馈放大器        OPA2822U        (6-12V/200MHZ,SOIC双)
电流反馈放大器        THS3201D        (30V/500MHZ,SOIC)
电流反馈放大器        THS3001ID        (9-32V/385MHZ,SOIC)
电流反馈放大器        OPA6841D        (30V/500MHZ,SOIC)

网友:
不妨试试OPA系列里的官方电路

不妨试试OPA系列里的官方电路,应该不多,放大多级的话

网友:
好厉害我都想做一下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