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我现在在用中颖的一款66P51在做一项目,出现如下问题,现象是:程序写好后仿真时在EVB板上时怎么摸EVB板上的小晶振(32768)都不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但一烧到产品上。再用手摸其小晶振就会出现有的很容易死机(LCD无显示,且时小晶振对地无压降,但都有开看门狗)有的就比较难死机,当把两者的晶振与匹配电容互换,问题依旧。
      我的问题是:1单片机在基本工作条件都满足,为什么他还是会死机;
                           2为什么相同的PCB板及程序(程序不做任何改动,checksum相同)。有的容易死机,有的就难些呢。
                           3为什么会出现此类问题,又如何解决。
盼高手答复!

SH66P51 规格书.pdf

网友:
怎么没有人看帖呀,在线等待!

网友:
把其规格书也传上来吧,好让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

网友:
高手不在,路过的低手holycat若有所思地问一句...

既然灌入同样的程序却动作表现各异,那么产品板和EVB板在电路或布线上必定有哪儿不同,光看某特定的器件规格书又咋能看出毛病来呢?
:o

网友:
你为什么要用手摸呢

网友:
回5楼,我的程序相同,PCB板也相同。就算PCB板与EVB板的走线不同,但PCB板之间不应存在如此大的差距吧。

网友:
回6楼,这样做可以比较简单的检验正个产品的健壮性。

网友:
不知道,你可以把那个晶振的外壳接一下地试试。

网友:
程序烧到EVB板上呢?

网友:
搞了半天,终于学会发帖了,楼主的问题按也不会

网友:
:( 看来是没的搞了,要换IC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