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分
wenhuawu

楼主(2009-08-31):
NIOSS中关于EPCS的问题
我在NIOSS2系统中将用户软件和FPGA配置程序均放在了EPCS里边,但是重新上电后硬件配置成功了,但是软件却不运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我的SOPC配置是:NIOSS2 processor
EPCS_controller
SDRAM_controller
onchip_ram(2k)
timer
reset_address和exception adress 均设在EPCS中的 程序运行是在SDRAM中。
软件
问题
processor
程序
上电

网友:
问题解决
今天一天遇到的问题还真够多的,程序下载到EPCS中,然后引导回SDRAM执行没有反应,通过调用C函数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JTAG_UART没有反应,通过调用C函数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RS232没反应,一系列的问题,头都大了。最终才发现NIOSS工程中少了一个组件左边列表上的altera.component可能是我不小心把它删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添加,所以就重装了,终于把以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