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串口485USB局域网络控制D/A数模转换卡

楼主:
本MODBUS协议D/A数模转换卡带有8路(0-7号)8位D/A转换专用芯片和精密电压基准。通过电脑(或其他具有串口的单片机、PLC、DSP)串口(或485接口,局域网等)发个简单的指令,便可以方便地控制8个数模转换通道输出设定的电压值,而且电压变化完成时间可通过指令设定。输出电压范围:0-5V(或0-10V),电压变化完成时间0-25.5秒可调。波特率9600,也可按用户要求定制。广泛用于通过电压控制的各个工控领域,如电机调速、压控振荡、伺服控制,路灯灯光控制等。
本板支持工控领域广泛使用的MODBUS-RTU协议,方便与其他控制系统集成。为简化控制指令,本板采用MODBUS的16号功能指令(写多寄存器)。每条指令的开头(地址、功能等)和结尾(CRC校验)和MODBUS指令完全一样,这里介绍一下写入寄存器的分配情况和写入寄存器数据的具体定义:
寄存器的地址分配:起始寄存器地址号就是D/A(数模)转换的起始通道号。
写入寄存器数据:写入寄存器的数据是一个2字节整型数据,其中高字节是设定的电压值,低字节是电压从当前值(接收本条指令之前)变化到设定值所需要的时间,单位是0.1秒。
举例如下(以输出0-5v电压为例,如果是输出0-10V则以下计算式中把5V改为10V即可):
比如指令:01 10 00 00 00 01 02 90 80 CB F0(从左到右顺序说明如下)
01:控制板地址;10:功能号16(写多寄存器);00 00:起始寄存器(即通道号);00 01:本指令一次写入的寄存器数;02:数据长度;90 80:写入寄存器的数据;CB F0:CRC校验码。
本条指令完成的功能是0号通道设定电压为(0x90=144)/256*5V=2.8125V,电压在(0x80=128)*0.1s=12.8秒内完成从当前值变化到2.8125V。
比如指令:01 10 00 00 00 03 06 80 80 80 80 40 80 E0 D6完成的功能:
设定0号通道电压为0x80=128/256*5v=2.5v,完成时间0x80=128*0.1s=12.8s。
设定1号通道电压为0x80=128/256*5v=2.5v,完成时间0x80=128*0.1s=12.8s。
设定2号通道电压为0x40=64/256*5v=1.25v,完成时间0x80=128*0.1s=12.8s。
比如指令:01 10 00 05 00 03 06 80 80 80 80 40 80 F0 C6完成的功能:
设定5号通道电压为0x80=128/256*5v=2.5v,完成时间0x80=128*0.1s=12.8s。
设定6号通道电压为0x80=128/256*5v=2.5v,完成时间0x80=128*0.1s=12.8s。
设定7号通道电压为0x40=64/256*5v=1.25v,完成时间0x80=128*0.1s=12.8s。
比如指令:01 10 00 00 00 08 10 10 80 30 80 40 80 40 80 A0 80 C0 80 E0 80 F0 80 78 99完成的功能:
设定0号通道电压为0x10=16/256*5v=0.3125v,完成时间0x80=128*0.1s=12.8s。
设定1号通道电压为0x30=48/256*5v=0.9375v,完成时间0x80=128*0.1s=12.8s。
设定2号通道电压为0x40=64/256*5v=1.25v,完成时间0x80=128*0.1s=12.8s。
设定3号通道电压为0x40=64/256*5v=1.25v,,完成时间0x80=128*0.1s=12.8s。
设定4号通道电压为0xA0=160/256*5v=3.125v,完成时间0x80=128*0.1s=12.8s。
设定5号通道电压为0xC0=192/256*5v=3.75v,完成时间0x80=128*0.1s=12.8s。
设定6号通道电压为0xE0=224/256*5v=4.375v,完成时间0x80=128*0.1s=12.8s。
设定7号通道电压为0xF0=240/256*5v=4.6875v,完成时间0x80=128*0.1s=12.8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