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科怎么那么少题的?

楼主(2009-09-01):
专科怎么那么少题的?
听说专科就2题 怎么那么少的
专科

网友A:
不是说有3题么,怎么又成两题了。 我们老师开会说有3题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这样的~~~专科组的人可以在专科和本科组中任意选择题,所以题目还是很多滴~~~

网友:
但一般都不会选本科的题吧 要求的难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