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大赛小车分析

楼主:
1、秒表用于限时 2、2米卷尺用于测量路程,规定路程的行驶 3、光电传感器,可用于循迹,测速,壁障 4、要求具有记忆功能 5、无线收发模块,用于遥控,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很有可能用于数据采集 6、利用显示模块记录运行轨迹 7、AD/DA语音播报 8、利用声音引导小车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总结的,共享给大家,希望对打击有所帮助

网友:
你的意思是利用口令控制小车吗?

网友:
要求具有记忆功能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记忆功能 怎么实现啊?

网友:
记忆功能?~~~~~~~~~~~~~~~~~

网友:
记忆功能???保存路程?走过的时间?~~~~~~~~~不知道~~

网友:
我想应该是指学习功能吧——执行一次,以后就会按相同的动作来运行

网友:
那是不是要加 存储器啊

网友:
语音控制的
怎么实现呀

网友:
最啊怎样进行语言控制呢

网友:
记忆功能,比如先让你循迹一次,然后让小车在没有黑线的平地上行驶,但是行驶的路径要求和循迹的路径大体一致,可以利用光电传感器对小车的方向轮进行计数,然后把记录的数据记录在单片机内,最后在利用程序执行存储的数据

网友:
语音控制的就应该用到语音芯片了,先存储要用到的语音进性编码,然后接受语音控制,利用AD转换器将接受到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与先前的语音编码进行比对,然后执行相应的程序

网友:
有点挑战性

网友:
声音引导,大家有何高见啊?声音如何接受呢?

网友:
题目出来了,与以往的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