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幅频均衡是什么意思?

楼主:
如题。求各位大大指条明路。

网友:
就是F题的, 原文如下 (3)应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制作数字幅频均衡电路,对带阻网络输出的20Hz~20kHz信号进行幅频均衡。要求: a. 输入电阻为600。 b. 经过数字幅频均衡处理后,以10kHz时输出信号v3电压幅度为基准,通频带20Hz~20kHz内的电压幅度波动在1.5dB以内。

网友:
有点像幅频调节吧,即是可以将特定频率放大而不影响其他频率

网友:
你们应该向老师咨询一下,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