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端口的问题

楼主:
有人说单片机在驱动led灯时候,不管程序如何控制都要在单片机端口上(不只是P0口)加上下拉电阻,上电复位到程序运行总是有间隔的,如果不加电阻在这段时间内会在IO口上产生一个冲击的。

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是在P0口和在驱动三极管的时候再端口加过上拉电阻,坛子里有谁深入考虑过这个问题,谁能说说自己的理解?这种冲击大概有多大,单片机端口是不是怕这种冲击,谢谢

网友A:
我相信官网的datasheet,里面没说io统统都加上拉

网友:
一般驱动LED采用负相驱动方式,51单片机初始化工作状态单片机IO口是高电平没有太大影响的,如果你采用正相驱动,那么在程序上电后要立即对单片机IO进行操作,一般外围模拟器件响应速度没有单片机块,例如LED一般响应时间超过1mS,继电器一般在20mS,这个时间单片机不知道执行了多少条指令了

个人见解,请大家拍砖,没有砖头那石头或咸鱼

当然如果设计重要产品项目要考虑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相信官网的datasheet,里面没说io统统都加上拉

同意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对,其实还是按datasheet上要求的来最直接也最可靠。当时被人侃晕了,呵呵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