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幅频均衡怎么设计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高手给解答一下啊

网友:
F题

思路...........

网友A:
经过数字幅频均衡处理后,以10kHz时输出信号v3电压幅度为基准,通频带20Hz~20kHz内的电压幅度波动在1.5dB以内。
意思是不是10K以外的信号幅值要跟10K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数字幅频均衡处理后,以10kHz时输出信号v3电压幅度为基准,通频带20Hz~20kHz内的电压幅度波动在1.5dB以内。
意思是不是10K以外的信号幅值要跟10K一样啊?

对的,要求相差1.5dB以内

网友:
“数字幅频均衡”就是用数字的方法实现均衡,应该是数字滤波器什么的吧;
均衡器的概念很好理解,很多音乐播放器都有的,就是那个EQ调节

网友:
哪位有没有点思路跟我聊聊,我的QQ是626699153

网友:
如何实现幅度一致呢?

网友:
用算法实现吧!  大概用到  fft dft 等算法

网友:
fft基本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