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题电机

楼主:
用NEC芯片怎么控制电机,大家讨论下吧

网友:
不用编程,只要引脚对就可以了,直接用

网友:
那就是用这个芯片和298连在一起么?在接电机?

网友:
应该是,我看了看中文说明,里面有个图书直接连的H桥电路,再接电机

网友:
298的两个使能端A和B连ASSP的哪个端口呢,CH1DCPWM 和CH1DCDIR接298的输入是吧?

网友:
那个片子需要串行通信,不能直接用的

网友:
接法是没错,但是要加串行通信的程序,你们谁会呀?

网友:
这个我也不了解,没有做B题,等待做B题成功的朋友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