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题宽带直流放大器分析

楼主:
今年没有看到仪表题,信号处理类题,取而代之的是这道宽带直流放大器和数字幅频均衡功率放大器,虽然不成完真的系统,但是难度却不小,涉及到不单单是动手能力,更有严谨理论知识,这类题目往往不是单片机简单输入输出就能完成的,需要大量的演算,仿真,在凭借自己的经验,而且测试步骤严谨,所以这类题目难度都比较大些,但是对于做仪表的同学来说应该多少有些准备了。论坛上已经很多人要求讨论一下C题,我对这类题目也比较感兴趣,刚才粗略地看了一下题目的要求,和大家交流一下想法。纯属经验之谈,也没有进行过计算和仿真,希望大家拍砖。 首先是运放的选择,如果打算做高频类的题目,我想大家一定准备了AD603这个比较经典的运放。带通是能满足了,这是一个可变增益的运放,当然还有其他的普通运放,比如AD8065,我们的示波器用到的,以及OP37,CLC221A(网上有他的电路,但是相位的相应怎么样,能满足线性吗?)等在基本参数上都可以满足,可以适用的芯片很大,可以去网上参考一下示波器,频谱仪,无线接收的前级设计。运放不要选择正好10M带通的运放。一半要20M以上带通的。对于温漂有要求,温漂一定要小。 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我有一点经验,那就是要擅长于使用电感,在做这类题目的时候,国内的学生似乎不太会考虑使用电感,可能怕电路不稳定产生振荡,其实你们可以摈弃这些观点,适当地使用是电感,可以起到很多意想不定到的效果,在高频的抑制,相位的补偿都有作用。还有一点就是不要使用太低的电源电压给运放供电,2V的有效值,一般要5V以上的电源供电,这样处理起来很方便。同时防止靠轨太近引起的信号失真。10M的带宽,做完后测试过程中按照实际的效果采样高频和低频的补偿措施,以使信号在通频带内的增益更加平坦。

网友:
终于看到有人正式的分析c题了。。。谢谢楼主。。。还是有点不明白,怎样设计才能使这个放大器的通频带从0hz开始呢?还有题目中的宽带直流放大器的“直流”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期待楼主的再次降临…………

网友:
谢谢楼主,顶楼主,期待楼主的进一步剖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流就是方向不会改变,一直一个方向。。。。因为交流电源电压很小。。。。

网友:
这道题看上去简单,但是要满足所有的指标还是有难度的。而且题目讲的不清楚,其间有不少陷阱。

网友:
本来觉得这个题目挺简单的 可是越琢磨越发现有很多难题 要不断的调试

网友:
楼主能不能推荐一款20M的运放呢?

网友:
终于看到有人说C题了,
  请问用AD603到底能不能实现连续调节电压增益啊,如果可以,那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
爱论坛

希望楼主,推荐先电路图么!电路图很难设计 啊!

网友:
正在调试,请问一下楼主,一级放大增益达到60dB产生自激怎么处理?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后面功率放大用什么运放才能达到10V有效值啊

网友:
qq

楼主给个QQ,有事请教··或者你加我的2781344

网友:
楼主再给讲一下啊

网友:
期待奇迹的出现、、、

网友:
直流运放,可控,用单片机具体怎么控制AD603的增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