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竞赛中的30m的频率通讯电路图出来了

楼主:
我们要使用的芯片是:ET13X211作为接收 ET13X221作为发送,电路如图所示 接收电路为: 主程序流产图如下: 详细信息在附件。 [ 本帖最后由 njlianjian 于 2009-9-3 09:15 编辑 ]

ET13X210(211)_ds[1].pdf

网友:
这么厉害,谢谢LZ,赞一个!

网友:
LZ,可否QQ联系,有事请教,373052402

网友:
每一个节点都必须有发射与接收部分么?

网友:
看题目应该是需要的每个节点都有接收和发送的 只是低频信号 没有找到收发同体的 其实30MHZ以下的抗干扰信号比较差 具体比较近 单纯考核学生这个 感觉有点不近人情 现在通用芯片很多 可以使用2.4g的

网友:
题目要求收发同体的呀,楼主只能 收或者发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呢

网友:
收发需要将两个电路都做了 这个27m的用途很广 是个很成熟的产品 在遥控汽车上面等等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
没看到芯片哪里有卖的 抓狂 单工就单工吧 再往下频率的电路也有 但是干扰太大

网友:
楼主调试出来没

网友:
楼主这个调试过没,可以用吗?

网友:
这个是成熟的方案 很多遥控小车 小飞机上面的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
还有 你们可以使用这样的无线模块 将这个里面的电路拆下来 自己可以搞一下
http://www.puwen.cn/Product.asp?BigClassName=无线发射模块

网友:
这两款芯片很难买到

网友:
那我再找找看 有没有比较容易买到的芯片

网友:
还有 起码应该是半双工的通讯吧 毕竟还要对监测点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