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题C的问题

楼主:
AD603产生的自激现象严重,当用两级放大时候,第二级放大严重失真,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我们现在在AD603前面加了OPA658做前级跟随器,希望可以减小自激

网友:
怎么回事~~~~~~~~~~~

网友:
自激仍然没有解决,能不能换块别的芯片啊,AD620效果很好,可是带宽只有125KHZ,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伤心啊,都弄两天了,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吧。总的来说就是 1、防止自激。这样得减小反馈系数F或反馈深度|1+AF|,使之不满足自激的条件。不过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不得放大电路其它方面性能的改善,而且对于必须有深度负反馈的放大电路等系统来说是不允许的。这时就需要采用相位补偿(校正)的办法。 2、自激的消除。负反馈放大电路一量出现自激振荡,通常采取的措施是在电路中加入补偿电容或RC补偿电路(也叫消振电路)来改变电路的频率特性,消除自激振荡,这就是相位补偿(校正)。

网友:
AD603的输出电阻只有2欧姆,应该在后面也加一个跟随才行吧。况且OPA658的失调电压为5.5mV,有点大了,如果是微弱信号的话,将会产生很大的偏移,波形会严重失真。

网友:
哎 同样是选择C题的人啊  一直在犯傻啊

网友:
唉,我们是过几中芯片了
就不行啊,郁闷……

网友:
我们最少搭建了7、8块ad603的模块了,哪种情况都试过了,该保护的保护了,该消除的也弄了,就是消除不了自激啊,今天真不知道该怎么弄了,老师说还要写报告,哎,真是假啊,东西都没弄出来,写报告有什么用啊!!!

网友:
大家都有同感啊:(  哎,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