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89s52接93c46时,EA\ALE\PSEN引脚应该接哪里?

楼主:
求教89s52接93c46时,EA\ALE\PSEN引脚应该接哪里?

网友:
EA是根据你程序所放的位置决定接高低电平的
如果程序放在CPU里那么接高电平
如果你放在外部存储器,那么接低电平

至于ALE、PSEN如果没有扩展外部RAM,基本都不用

网友:
AT93C46是EEPROM,网上驱动程序太多了可以产考

网友:
二楼正解。93c46是串行EEPEOM,跟那些信号没关系。

网友:
是的,与这三个引脚没有什么关系,EA接高电平是51的一种工作状态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