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模电知识!!

楼主:
一个滞回比较器它的两个阀值电压怎么求,最好写出公式。如下图所示。非常感激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
比脚器,输出反正不是升到最高就是跌到最低,只有两种稳态。
你先随便假定它正处于其中的一种稳态,由此计算出此时的输入临界点(设Vi1);再考虑输出翻转到另一稳态后,计算另一个输入临界点(设Vi2),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