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红外对管应用电路

楼主:
求一个红外对管应用电路,发射接收管安放在相距20CM,当有物体经过,接收管就会给控制系统(单片机),一个开关信号; 那位大虾有就给我个电路,主要是接收管电路的问题。 如果有能达到相应效果的,光电传感器,也传个电路图

网友:
= =唉。。俺也很需要。。。

网友:
1.红外发射管限制电流可以最好小于100mA.选80mA没有问题 2.9014起到电流放大(开关作用) 3.导通则三极管开,反之则关 4.R1取10K R2可取10K,如果距离远的话,可以取的更大些,看情况而定 R3 取330左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