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善之臂X86-QTOPIA编译问题

楼主:
编译源码时出现了附件中的错误,由以上可知,是缺少luuid,经查找是缺少e2fsprogs-1.39.tar.gz这个包,已经下载了这个文件,接下来该怎么做???

网友:
cannot find  -luuid 是说缺少libuuid.so*等动态库,你需要交叉编译e2fsprogs-1.39.tar.gz这个包,这样便可获得libuuid.so*,然后将它们拷到你的对应的qtopia-2.2.0的lib目录下。。再make.

网友:
OK了

先上图,等下 再把过程说下.

网友:
#tar  -zxvf  x86-qtopia--2.2.0.tgz

#cd  x86-qtopia

./build-all

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

/usr/bin/ld: cannot find -luuid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5]: *** [../../../lib/libqpe.so.1.5.3] Error 1
make[4]: *** [all] Error 2
make[3]: *** [sub-libraries-qtopia] Error 2
make[2]: *** [all] Error 2
make[1]: *** [all] Error 2

#tar -zxvf  e2fsprogs-1.39.tar.gz

#cd e2fsprogs-1.39

#./configure

#make

以上我都正常完成,现在拷贝/e2fsprogs-1.39/lib/libuuid.a到/usr/lib

再回到x86-qtopia

#cd x86-qtopia

# ./build-all

新的问题出现:

/opt/FriendlyARM/X86-qtopia/qtopia-2.2.0-Friendly/qtopia/lib/libqtopia.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uuid_generate'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6]: *** [fifteen] Error 1
make[5]: *** [all] Error 2
make[4]: *** [sub-games-fifteen] Error 2
make[3]: *** [sub-src-components_pro] Error 2
make[2]: *** [all] Error 2
make[1]: *** [all] Error 2

解决办法:

#cd e2fsprogs-1.39

#./configure --enable-elf-shlibs

#make

#cp -rf lib/libuuid.so* /usr/lib
#./build-all
#./run

qt画面终于出现了!

网友:
祝贺一下!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啊 安装盘里的东西还不全吗?

网友:
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是因为安装的Fedora9不齐全,按照友善手册里面的步骤安装就没问题,我试过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

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