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波用单片机怎么编程?

楼主:
spwm波用单片机怎么编程?如果用定时计数器的话,初值怎么选定?

网友:
你用DSP还是AVR很简单、DSP看看他的EV事件管理那。AVR定时器那块!

网友:
没有内部的pwm 你就用定时器

网友:
参见相对应的MCU产品手册,有具体的应用说明

网友:
定时器的初值是根据你的PWM周期来确定的

网友:
51的话只能用定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