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导购时,要注意的几个摄像头技术参数

楼主:
  关键字:摄像头
  在进行摄像头导购时,我们主要注意以下几个摄像头的技术参数:
一、镜头
??镜头是摄像头的重要组成部分,摄像头的感光元件可分为CCD和CMOS。CCD(Charge Coupled Device,电荷耦合元件)是应用在摄影摄像方面的高端技术元件,CMOS(Complementary Metal-Oxide Semiconductor,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元件)则应用于较低影像品质的产品中,它的优点是制造成本较CCD低,功耗也低得多,这也是市场很多采用USB接口的产品无须外接电源且价格便宜的原因。尽管在技术上有较大的不同,但CCD和CMOS两者性能差距不是很大,只是CMOS摄像头对光源的要求要高一些,但现在该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目前CCD元件的尺寸多为1/3英寸或者1/4英寸,在相同的分辨率下,宜选择元件尺寸较大的为好。在看实物时,我们主要看它使用的是哪种型号的感光器件。
  选购技巧:看镜头的大小!一般来说,镜头大的成像质量会好些。
二、像素和分辨率
??像素值是影响摄像头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判断其优劣的比较重要的标志。早期推出的产品像素值一般在10万左右,由于技术含量不高,其现在以处于淘汰的边缘。现在主流产品其像素值一般在35万左右。不过,一味的考虑像素值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像素值越高的产品其的解析图象的能力也就越强,这样,在摄像头进行工作的时候,其必须有更宽的和计算机进行数据交换的通道,否则就必定会造成系统的延迟。另外,为了获得高分辨率的图像或画面,它记录的数据量也必然大得多,对于存储设备的要求也就高得多,因而在选择时应注意相关的存储设备。
??分辨率就是摄像头解析辨别图象的能力。当然,其和CCD/CMOS的好坏是有直接关系的。一般可分为照像解析度和视频解析度两种。这大家还是很好理解的,就是静态画面捕捉时的分辨率和动态画面捕捉时的分辨率。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是照像解析度高于视频解析度。市面上摄像头所能给出的分辨率的种类也是五花八门,现在最高的基本上稳定在(640*480)这一档上。当然,也有更高的分辨率出现在某些产品的说明书上。这你可得留神了,有些分辨率的标识是指这些产品利用软件所能达到的插值分辨率,虽然说也能适当提高所得图象的精度,但和硬件分辨率相比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的。测试分辩率的高低,不能单看产品的说明,最好是请店主将摄像头连接到电脑当场测试它的成像效果!
  选购技巧:至少35万像素值!当场测试成像效果!眼见为实。
三、视频捕获速度
  数字摄像头的视频捕获能力是用户最为关心的功能之一,很多厂家都声称最大30帧/秒的视频捕获能力,但实际使用时并不能尽如人意。目前数字摄像头的视频捕获都是通过软件来实现的,因而对电脑的要求非常高,即CPU的处理能力要足够的快,其次对画面要求的不同,捕获能力也不尽相同。现在数字摄像头捕获画面的最大分辨率为640×480,在这种分辨下没有任何数字摄像头能达到30帧/秒的捕获效果,因而画面会产生跳动现象。比较现实的是在320×240分辨率下依靠硬件与软件的结合有可能达到标准速率的捕获指标,所以对于完全的视频捕获速度,只是一种理论指标。因而用户应该根据自己的切实需要,选择合适的产品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选购技巧:用手在摄像头前有规律地移动(不能太快),观察摄像头的成像效果!摄像头捕捉到的动态图像越连贯、顺畅,没有拖影效果,则此摄像头的该项指标越好!
四、数据传输接口
  数据传输接口这也是我们在导购时,必须注意的两个性能指标。
??摄像头的连接方式基本通过三种方式实现:接口卡、并口和USB口。接口卡式的一般是通过摄像头专用卡来实现,厂商多会针对摄像头优化或添加视频捕获功能,图像画质和视频流的捕获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由于各厂商的接口卡的设计各不相同,产品之间无法通用,加上价钱也不便宜,这类产品值得需要追求较高画质的用户选择。并口方式的优点在于适应性较强,每台机器都有并口,不过数据传输率较慢,实用性大为下降,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USB接口方式是目前主流的走向,现有的主板都支持USB连接方式,而且现在的数字摄像头的功耗较小,依靠USB提供的电源就可以工作,这样可以省去外接电源。USB接口的摄像头用起来更加方便,虽然在动态画面与捕获流畅度上还不足以同接口卡式的摄像头相比,但作为主流产品的走向,建议选择USB接口的产品。
  选购建议:推荐使用USB接口的数字摄像头。
五、调焦功能及快门
  调焦功能也是摄像头比较重要的指标之一,一般好的摄像头都有较宽广的调焦范围,另外还应该具备物理调焦功能,能够手动的调节摄像头的焦距;配合合适的软件能拍摄到清晰的图像。快门当然也是不能少的,因为有了它我们可以手动的选择地拍摄。
六、其它
  除了上述说的这些之外,用户购买时还可以考虑的因素包括附带软件,摄像头外型,镜头的灵敏性,是否内置麦克风,USB的连线是否足够长(一般为3米)等等,另外比如Logitech和Spotlife.com网站合作,可以使用户设置网上摄像机或进行网络实况转播。还有,就是售后的服务也应在考虑范围之内。
  最后,我们也关注一下价格。对于家庭与个人用户来说,价格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一般来说,一些名牌的摄像头如创新、罗技等产品的价格会比同类产品要高一些,但是其附带的软件、造型、硬件性能,也都是物有所值的。所以说,如果你的预算较多,则可以考虑名牌。
  相关延伸:带您走出摄像头选购误区

网友:
写的不错!!!很有启发作用!!!!!

网友:
认真学习了,了解了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得地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