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芯片推荐

楼主(2009-09-04):
求芯片推荐
用于单片机系统中,存储数据的外部存储器,大概16K或32K,spi接口通信,速度不快,苦于未找到合适型号,希望高手给予帮助
芯片
存储器
接口

网友A:
…………
也不说清楚,是要只读还是读写的?读写的话是偶尔写还是频繁随机写?是要易失性还是非易失性的?5V电源还是3.3V?16K或32K容量是bit还是byte?速度不快是多快?10ms写一个数据可忍受否?

楼主:
是读写的,5v电源,一般供电范围都挺宽的,可以多加个稳压芯片,刚自己选了个微芯的E2PROM,看数据手册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