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虾LTC1232的使用中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
LTC1232做C51的看门狗用,是不是在LTC1232溢出周期内编程让/ST=P1^0=0,就可以了,而LTC1232芯片会自动将看门狗清零。
还是要我们自己编程让/ST=P1^0=0后,再调用WDT()去初始化看门狗
void WDT(void)
{
WDTRST = 0x1e;
_nop_();
_nop_();
WDTRST = 0xe1;
}

网友:
WDT()初始化看门狗只要开始设置一次就行,
使用过程中,只需在LTC1232溢出周期内编程,让ST=p1.0=0  就OK了
这就是平时说的“喂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HOHO
但LTC1232与51就2只引脚相连,LTC1232的RST与51的RST连接,LTC1232的ST与51的P1.0连接.
是不是不用对LTC1232初始化,直接在程序中在溢出前让ST=p1.0=0  就行。
也就是不用WDT(),这个程序只是对单片机内置看门狗用的,对外部的芯片看门狗不管用吧

网友:
http://www.xx-ic.com/NewInfo.asp?Nid=230
S1232是一个具有看门狗功能的电源监测芯片,在电源上电、断电、电压瞬态下降和死机时都会输出一个复位脉冲,十分适合作为单片机的复位电路。主要有以下特点:⊙,具有看门狗功能,可以防止单片机系统死机;
⊙,贴片式8脚封装;
⊙,输入给看门狗的脉冲的时间间隔可以设置;
⊙,具有5%或10%的两种电源监测精度。

芯片内含温度补偿电路,DS1232的引脚逻辑如图1所示。对所有引脚定义如下:

                                                         图1               DS1232引脚逻辑
RESTE----,复位键连接引脚,直接连接复位键;
TD
——引脚2,看门狗定时器延时设置。如果连接到地,输入给看门狗的脉冲间隔不得大于150毫秒;如果不连接,脉冲间隔不得大于600毫秒;如果连接到电源,脉冲间隔不得大于1.2秒;
TOL ——引脚3,选择5%或10%的电源监测精度。如果这个引脚连接到地,当电源下降到4.75V

时芯片将输出一个复位脉冲;如果这个引脚连接到5V,只有当电源下降到4.5V时芯片才输出一个复位脉冲;
GND ——引脚4,地线;
RST ——引脚5,复位高脉冲输出引脚;
——引脚6,复位低脉冲输出引脚;

——引脚7,看门狗脉冲输入,低脉冲有效;
             VCC ——引脚8,5V电源。

芯片DS1232在系统工作时,必须不间断的给引脚7输入一个脉冲系列,这个脉冲的时间间隔由引脚2设定,如果脉冲间隔大于引脚2的设定值,芯片将输出一个复位脉冲使单片机复位。一般将这个功能称为看门狗,将输入给看门狗的一系列脉冲称为“喂狗”。这个功能可以防止单片机系统死机。是非常有用的。

                              图2     DS1232的应用电路

图2是DS1232的应用原理图,其中TD连接到5V电源,因此输入给看门狗的脉冲间隔不可以超过1.2秒;TOL连接到地,因此电源电压下降到4.75V时就会引起DS1232输出复位脉冲;图中使用一个复位键;把51单片机的P1.1引脚连接到 ,因此在程序中必须从P1.1引脚输出一个脉冲系列,否则将引起系统复位。

网友:
开始先调用watch(),在While循环中,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去喂狗。

网友:
S1232是一个具有看门狗功能的电源监测芯片,在电源上电、断电、电压瞬态下降和死机时都会输出一个复位脉冲,十分适合作为单片机的复位电路。主要有以下特点:⊙,具有看门狗功能,可以防止单片机系统死机;
⊙,贴片式8脚封装;
⊙,输入给看门狗的脉冲的时间间隔可以设置;
⊙,具有5%或10%的两种电源监测精度。

芯片内含温度补偿电路,DS1232的引脚逻辑如图1所示。对所有引脚定义如下:

                                                         图1               DS1232引脚逻辑
RESTE----,复位键连接引脚,直接连接复位键;
TD
——引脚2,看门狗定时器延时设置。如果连接到地,输入给看门狗的脉冲间隔不得大于150毫秒;如果不连接,脉冲间隔不得大于600毫秒;如果连接到电源,脉冲间隔不得大于1.2秒;
TOL ——引脚3,选择5%或10%的电源监测精度。如果这个引脚连接到地,当电源下降到4.75V

时芯片将输出一个复位脉冲;如果这个引脚连接到5V,只有当电源下降到4.5V时芯片才输出一个复位脉冲;
GND ——引脚4,地线;
RST ——引脚5,复位高脉冲输出引脚;
——引脚6,复位低脉冲输出引脚;

——引脚7,看门狗脉冲输入,低脉冲有效;
             VCC ——引脚8,5V电源。

芯片DS1232在系统工作时,必须不间断的给引脚7输入一个脉冲系列,这个脉冲的时间间隔由引脚2设定,如果脉冲间隔大于引脚2的设定值,芯片将输出一个复位脉冲使单片机复位。一般将这个功能称为看门狗,将输入给看门狗的一系列脉冲称为“喂狗”。这个功能可以防止单片机系统死机。是非常有用的。

                              图2     DS1232的应用电路

图2是DS1232的应用原理图,其中TD连接到5V电源,因此输入给看门狗的脉冲间隔不可以超过1.2秒;TOL连接到地,因此电源电压下降到4.75V时就会引起DS1232输出复位脉冲;图中使用一个复位键;把51单片机的P1.1引脚连接到 ,因此在程序中必须从P1.1引脚输出一个脉冲系列,否则将引起系统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引脚2,看门狗定时器延时设置。如果连接到地,输入给看门狗的脉冲间隔不得大于150毫秒;如果不连接,脉冲间隔不得大于600毫秒;如果连接到电源,脉冲间隔不得大于1.2秒;

这一句说的很清楚了,通过硬件连接来控制,复位的最长时间间隔,你只需在由硬件决定的时间间隔内做了喂狗(——引脚7,看门狗脉冲输入,低脉冲有效;)就OK了。
这个其实很简单不要想的太复杂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HOHO~~
我在4楼的帖子就是答案了
同时,我也晕倒了,6楼的帖子是复制4楼的~~~呵呵

网友:
顺便请教下HOHO及各位高手,我手头有个89S52外中断P3.2上连接了一个电压检测芯片S808,
各位是否有类似的C例程:系统掉电后将参数保存到外数据存储器,
我学习下,十分感谢

网友:
S80830
复位电路
S-808XXC系列
S-808XXC系列是使用CMOS技术开发的,高精度电压检测IC。检测电压在内部被固定,精度为±2.0%。在输出方式上备有N沟道开路漏极输出和CMOS输出。
■特点
§超低消耗电流    1.3礎 典型值(检测电压1.4V典型值 以下产品、VDD=1.5V时)
                  0.8礎 典型值(检测电压1.5V典型值 以下产品、VDD=3.5V时)
§高精度检测电压   ±2.0%
§工作电压范围    0.65V-5.0V(检测电压1.4V典型值 以下产品)
                  0.95V-10.0V(检测电压1.5V典型值 以上产品)

所以 当检测到电压比较低的时候 将数据立刻写入外部数据存储器 可以利用高速的铁电的FM24C02芯片 速度快 而且工作时间长 可读写100亿次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