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 起始位 停止位 校验位 需要自己实现吗?

楼主:
ModBus帧格式为:从机地址(1字节),功能码(1字节),起始地址(2字节),数据长度(2字节),CRC码(2字节)
然后数据传输方式规定为串行异步: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偶校验位,1位停止位。

我的疑问是:
1)CRC只对数据位进行校验,那就是说我ModBus报文里的前6字节值全部要进行CRC校验 然后计算出来2字节CRC码。那么起始位,停止位和偶校验位是怎么回事呢,是将每8BIT数据扩充成11BIT吗?起始位,停止位和偶校验位都需要自己在软件里实现吗?
2)如果需要自己在软件里实现,那么是先对数据进行CRC,然后再将每8BIT扩成11BIT?还是先将每8BIT扩成11BIT,然后只抽取其中的数据进行CRC?
3) 偶校验和crc之间是什么关系?crc能否代替偶校验?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是编写上位机程序还是单片机程序?
上位机程序我不懂,单片机程序还了解一点,
1、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只要你将单片机串口寄存器设置一下,是硬件自动生成的,不用你自己扩充,不用自己编写软件实现
2、CRC校验可以对任意字节校验,不一定非要校验全部字节。数据不用扩充
3、偶校验是硬件生成的,CRC要通过编程实现,两者校验原理不一样,不能互相替换

网友:
我编单片机程序
1、方式1 :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10位。 也就是1帧要2byte?
2、方式2 :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偶校验位,1位停止位=11位? 这1位偶校验有用?
    我可以编程用crc来 校验8位数据,从而代替偶校验?
    如此说来,方式1 可以代替方式2,方式2没什么大用  吧。
3、能否介绍一下用pca的 io口模拟串口,为什么用到pca中断和外部中断?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