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题失败了,很郁闷

楼主:
搞射频和单片机这么多年,居然栽在这道题上。 刚开始射频收发的方案:发射采用皮尔斯晶振电路,ASK调制,实际发射调制波形很正常;接收采用一级2SC3356+NE602差频混频出来10KHZ音频信号,用运放放大整形后输出调制数据方波(这是理想状态)。这个电路原理是参考业余无线电中 简易单边带收发机 的电路改制的。但调试很久都发现输出波形不理想,例如我要传1MS脉宽的信号,解调出来的脉宽是0.5~3MS之间,脉宽和接受距离有关,小于5CM就没有输出,估计是NE602阻塞了。但是用单片机串口传一字节数据到对方,接收正常,在5~50CM内都能基本正确解调。 但是下一步传连续3个字节数据就全部混乱。数据在不停变化。经过检测就是上面说过的问题造成。(脉宽不稳定)。而且输出脉冲里面含有10K信号包络,造成单片机接收不稳定。 直到第四天接近中午时候我们才临时决定修改方案,采用之前连型号都没听过的TH7122芯片作ASK收发控制。用一个小时调通程序,一小时做板,调试用3小时,等到把TH7122调通已经下午5点。在7122的ASK解调端输出波形还算漂亮,标准的方波,但单片机识别出来也是一片混乱。。。。。实在没办法了,只能给他们保个全尸体面点交上去。 很感谢我的老师和队友,他们给与我们很大的帮助,队友也非常努力。但我这个做队长的一开始方案就没选对,导致浪费大量时间。现在已成定局。

网友:
哎……同样郁闷中

网友:
从文章里看, 脉宽不稳定 导致 输出波形不理想。。。 。。。 单片机识别出来也是一片混乱。。。。。。 与 程序有关吗?

网友:
不是,就是波形不正确。但是换成后面那部分的收发电路后,波形正确一样解调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毕竟只是一次比赛,找到原因,有所收获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沉痛的哀悼

网友:
呵呵,确实不好整啊

网友:
我也一样...一直做自动控制的,突然改做高频..D题...载在上面了.通信电硬件没做好...作为队长,有点自责...不过,老师不停的安慰叫我们坚持,在最后一天,下午,我也改了方案,用手上现有的315M遥控模块做了,每次只能传四位....很惨.....其实,我们队也还小,都是大二的...

网友:
有收获就行了,不要在意得不得奖~

网友:
我们组也载在D题上了。。。共勉

网友:
有收获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