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操作系统简介

楼主:
  Windows XP Embedded是桌面Windows XP的组件化版本。其构建在已经通过验证的Windows 2000代码库基础之上,它提供了业内领先的可靠性、安全性与性能,并且具备最新的多媒体、Web浏览、电源管理及设备支持能力。 同时,Windows XP Embedded还集成了最新的嵌入式支持能力,例如无头支持及灵活的启动与存储选项。Windows XP Embedded包含一套全新设计的工具集,称为Windows Embedded Studio,这套工具使得开发人员能够更加快速的配置、构建并部署智能设计方案以及丰富的应用程序。
嵌入式系统主要特性如下:
一、可靠性
1.具备工业强度的健壮性
    Windows XP Embedded构建在已经通过验证的Windows 2000代码库基础之上,Windows 2000使用32位计算体系结构以及受到全面保护的内存模型。可靠性增强包括Windows 文件保护、设备驱动程序的重新运行、Windows 驱动程序保护、Windows升级程序等内容。
2.高性能平台
    包括:优先的多任务体系结构、加速的启动与登录过程、资源管理增强的注册表性能功能。

3.企业级安全性
    用于确保设备安全性的相关特性包括:支持多用户加密文件系统(EFS)、互联网协议安全性、智能卡支持、Kerberos身份验证协议、互联网连接防火墙、软件限制策略、证书服务、凭证管理器、访问控制基础架构、安全性配置管理器。
二、全功能

1.全面组件化的Windows XP Professional特性
    Windows XP Embedded提供了一万多种独立的操作系统特性、服务与驱动程序,您可以从中选择适当的特性,用以开发小内存空间占用量的定制化嵌入式设备。
2.扩展设备支持能力
    Windows XP Embedded支持的新型设备驱动程序包括:通用串行总线(USB)、IEEE 1394、加速图形端口(AGP)、即插即用(PnP)、UDF 2.01 (DVD标准)。
3.最新多媒体与Web浏览功能
    通过下列新增特性体验丰富的多媒体与Web浏览功能:Internet Explorer 6、Windows Media Player 8、数字版权管理(DRM 8、DirectX® 8 (Direct3D®, DirectDraw®, DirectPlay®)、广播驱动程序体系结构(BDA)。
4.最新用户界面与显示技术
    Windows XP Embedded采用一个新型用户界面,其中结合了一项新创的视觉设计与生产力增强特性。
5.
扩展电源管理特性

6.嵌入式支持特性
    专门针对嵌入式方式的新增特性包括:灵活的启动与存储选项、增强型写过滤器、SDI工具、设备更新代理、监视计时器。
魏雅露

网友:
补充嵌入式操作系统

三、连通性
1.扩展网络
    支持领先的网络技术,其中包括:IrDA、802.11、802.1X、通用即插即用(UPnP)、以太网上的PPP (PPPoE)、以太网上的可扩展身份验证协议(EAPOE、远程桌面协议(RDP)、网络位置识别、增强的对等网络支持、网桥、互联网连接共享(ICS)、无线LAN支持、Ipv6。
2.实时通讯
    Windows XP Embedded支持最新的协作能力,其中包括:TAPI 3.1、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MSMQ)支持、Outlook® Express、Windows Messenger、NetMeeting®。
3.本地与远程管理
    管理工具兼容性包括:集成现有管理工具、活动目录客户端、具备终端服务功能的远程GUI桌面、漫游用户配置文件、改进的组策略支持

魏雅露

网友:
补充

四、快速性
1.快速开始设计过程

   下列全新特性与Windows Embedded Studio工具能够大大降低构建初始映像所需的时间。

目标分析器:这种工具将检测目标设备硬件,并对其内容加以分析,从而确保您的运行时映像能够支持您所选定的硬件。

设计模板:通过选择设计模板的方式快速生成基本配置,这些设计模板中包括了特殊设备所需的所有基本功能。Windows Embedded包括下列设计模板:

高级机顶盒

基本机顶盒

数字机顶盒

家用网关

信息仪表

信息站/游戏工作台

网络附加存储

零售销售点终端

基于Windows的专业终端

魏雅露

网友:
2.快速操作系统自定义与构建过程

目标设计器这个工具使您能够为目标设备创建一个可启动的运行时映像。目标设计器中的功能包括:

高级组件浏览、多树视图和可自定义的过滤器,能够方便的找到需要的特性。

直观的拖拉式用户界面,实现了选定特性的轻松集成。

自动化的相关性检测和问题列表。

可驻留的高性能构建过程。
3.简便的组件创作方式
    组件设计器这种工具使您能够在.sld文件中创建、编辑并修改组件定
    eConvert工具 eConvert应用程序可以在几秒钟内自动将任何不能作为组件的设备信息文件(.INF)转换成一个组件。

    组件包创建用于再次发布的嵌入式功能包、组件升级程序、以及组件应用程序开发所需的组件包。
4.强大而又熟悉的开发工具
Visual Studio®:它使您能够利用基于标准的熟悉工具来构建强大的嵌入式应用程序,全世界六百多万开发人员都将它作为主流应用程序开发工具。Visual Studio是一套完整的应用程序开发工具包,其中包括与应用程序相关的各种分析与建模工具--有了这些工具,开发人员便可设计出有效的体系结构,并缩短投放市场时间。此外,开发人员也可以选择自己最熟悉的编程语言以及最适合相应解决方案的语言,包括Microsoft Visual Basic®Visual C++®Visual J++® Visual FoxPro®。由于Visual Studio .NET支持20多种语言,因此,确保了开发人员能够选择最能满足他们需要语言。
5.利用现有的硬件及应用程序

全Win32® API支持:利用标准的硬件运行标准的现有Win32应用程序、驱动程序或服务,无需或只需很少的移植工作。

魏雅露

网友:
补充

五、Windows XP Embedded with Service Pack 1的新增特性

Windows XP Embedded with Service Pack 1是Windows XP Embedded的后续增强版本。Windows XP Embedded with Service Pack 1包括了最新的嵌入式系统特定的特征,并加强了各类性能可靠、功能完善的连接设备的易用性和可管理性。
新增的特点包括:
  • 新的嵌入式系统特定的特征,包括:
    • <, FONT size=2>远程启动
    • 设备更新代理
    • 映像文件大小的评估
    • 系统开发映象管理器(SDI)
    • 语言支持包
  • 更新的组件包括:
    • USB 2.0
    • 电视技术
    • .NET框架
    • IPv6
    • WinHTTP服务
使用这些Windows XP Embedded的新特征,可以创建更加可靠的、全特征的和基于Windows XP Professional同样二进制代码的连接设备。

魏雅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