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下你知道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楼主:
WINDOWS CE .NET
WINDOWS CE .NET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也是微软第一个能够全面支持中文的WINDOWS CE操作系统,适用于快速构建新一代内存少体积小的智能设备,例如手持式设备、智能电话、机顶盒、零售点设备和显示器等。不仅如此,WINDOWS CE .NET也为构建智能移动设备的开发人员提供了新一代的功能强大嵌入式系统平台,它允许开发人员优化操作系统的内存占用,最小可以降至200K左右。为了使开发人员能构建功能最丰富的移动设备,WINDOWS CE .NET提供了对最新无线技术的支持,例如蓝牙技术和零配置的802.11,而且它还通过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5.5、WINDOWS MEDIA (TM) 8 和DIRECTX 8提供了全面的多媒体和WEB浏览体验。WINDOWS CE .NET支持各种处理器产品家族,包括X86、XSCALE、ARM、MIPS和SH系列,因此它允许开发人员为他们自己的项目选择最理想的硬件。

网友:
嵌入式Linux
        随着微处理器的产生,价格低廉、结构小巧的CPU和外设连接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硬件架构,那么限制嵌入式系统发展的瓶颈就突出表现在了软件方面。尽管从八十年代末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嵌入式操作系统,比较著名的有Vxwork、pSOS、Neculeus和Windows CE。但这些专用操作系统都是商业化产品,其高昂的价格使许多低端产品的小公司望而却步;而且,源代码封闭性也大大限制了开发者的积极性。另外,结合国内实情,当前国家对自主操作系统的大力支持,也为源码开放的LINUX的推广提供的广阔的发展前景。还有,对上层应用开发者而言,嵌入式系统需要的是一套高度简练、界面友善、质量可靠、应用广泛、易开发、多任务,并且价格低廉的操作系统。在不久的将来,从冰箱到收音机都会内置处理器。因为Linux的开放性,许多人认为Linux非常适合多数Internet设备。他们认为Linux可以支持不同的设备,支持不同的配置。Linux对厂商不偏不倚而且成本极低,能够很快成为用于各种设备的操作系统。如今,业界已经达成共识:即嵌入式linux是大势所趋,其巨大的市场潜力与酝酿的无限商机必然会吸引众多的厂商进入这一领域。
        嵌入式操作系统主要有 Palm OS,Windows CE,EPOC,LinuxCE,QNX,ECOS,LYNX,高端嵌入式系统要求许多高级的功能,如图形用户界面和网络支持 。很多高端RTOS供应商已经提供了这些功能,但其价格也很高端,一般人难以接受。微软的Windows CE也有此类功能,却不具备大多数嵌入式系统要求的实时性能,而且难以移植,也曾经有人想以DOS为基础用单独的第三方工具拼凑一个系统,但这种努力将是白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便宜、成熟并且提供高端嵌入式系统所必须特性的操作系统,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以价格低廉、功能强大又易于移植而正在被广泛采用,成为新兴的力量,所以,众多商家纷纷转向了嵌入式linux。
        Linux为嵌入操作系统提供了一个极有吸引力的选择,它是个和Unix相似、以核心为基础的、完全内存保护、多任务多进程的操作系统。支持广泛的计算机硬件,包括X86,Alpha,Sparc,MIPS,PPC,ARM,NEC,MOTOROLA等现有的大部分蕊片。程式源码全部公开,任何人可以修改并在GNU通用公共许可证(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下发行,这样,开发人员可以对操作系统进行定制,再也不必担心像MS windows操作系统中"后门"的威胁。同时由于有GPL的控制,大家开发的东西大都相互兼容,不会走向?裂之路。Linux用户遇到问题时可以通过Internet向网上成千上万的Linux开发者请教,这使最困难的问题也有办法解决。Linux带有Unix用户熟悉的完善的开发工具,几乎所有的Unix系统的应用软件都已移植到了Linux上。Linux还提供了强大的网络功能,有多种可选择窗口管理器(X windows)。其强大的语言编译器gcc、g++等也可以很容易得到。不但成熟完善、而且使用方便。

网友:
VxWorks
VxWorks是专门为实时嵌入式系统设计开发的操作系统内核,为程序员提供了高效的实时多任务调度、中断管理,实时的系统资源以及实时的任务间通信。在各种CPU平台上提供了统一的编程接口和一致的运行特性,尽可能的屏蔽了不同CPU 之间的底层差异。应用程序员可以将尽可能多的精力放在应用程序本身,而不必再去关心系统资源的管理。基于VxWorks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可以在不同CPU平台上轻松移植。

VxWorks 是美国 Wind River System 公司( 以下简称风河公司 ,即 WRS 公司)推出的一个实时操作系统。WRS 公司组建于1981年,是一个专门从事实时操作系统开发与生产的软件公司,该公司在实时操作系统领域被世界公认为是最具有领导作用的公司。
VxWorks 是一个运行在目标机上的高性能、可裁减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它以其良好的可靠性和卓越的实时性被广泛地应用在通信、军事、航空、航天等高精尖技术及实时性要求极高的领域中,如卫星通讯、军事演习、弹道制导、飞机导航等。在美国的 F-16、FA-18 战斗机、B-2 隐形轰炸机和爱国者导弹上,1997年4月在火星表面登陆的火星探路者上也使用了VxWorks。

VxWorks是一种功能强大而且比较复杂的操作系统,包括了进程管理、存储管理、设备管理、文件系统管理、网络协议及系统应用等几个部分。VxWorks只占用了很小的存储空间,并可高度裁减,保证了系统能以较高的效率运行。所以,仅仅依靠人工编程调试,很难发挥它的功能并设计出可靠、高效的嵌入式系统,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开发工具。TornadoII就是为开发VxWorks应用系统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TornadoII中包含的工程管理软件,可以将用户自己的代码与VxWorks的核心有效的组合起来,可以按用户的需要裁剪配置VxWorks内核;vxSim原型仿真器可以让程序员不用目标机的情况下,直接开发系统原型,作出系统评估;功能强大的CrossWind调试器可以提供任务级和系统级的调试模式,可以进行多目标机的联调;优化分析工具可以帮助程序员从多种方式真正地观察、跟踪系统的运行,排除错误,优化性能。

网友:
Symbian系统:Symbian是一个实时性、多任务的纯32位操作系统,具有功耗低、内存占用少等特点,非常适合手机等移动设备使用,经过不断完善,可以支持GPRS、蓝芽、SyncML、以及3G技术。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标准化的开放式平台,任何人都可以为支持Symbian的设备开发软件。与微软产品不同的是,Symbian将移动设备的通用技术,也就是操作系统的内核,与图形用户界面技术分开,能很好的适应不同方式输入的平台,也可以使厂商可以为自己的产品制作更加友好的操作界面,符合个性化的潮流,这也是用户能见到不同样子的symbian系统的主要原因。现在为这个平台开发的java程序已经开始在互联网上盛行。用户可以通过安装这些软件,扩展手机功能。
Windows Mobile系统:Windows Mobile系统包括 Pocket PC和Smartphone以及Media Centers,Pocket PC针对无线PDA,Smartphone专为手机,已有多个来自IT业的新手机厂商使用,增长率较快。微软为手机而专门开发的Windows Mobile提供的功能非常多,在不同的平台上实现的功能互有重叠也各有侧重。这三个平台都支持和台式机的数据同步。Smartphone提供的功能侧重点在联系方面,它主要支持的功能有:电话、电子邮件、联系人、 即时消息。PocketPC的功能侧重个人事务处理和简单的娱乐,主要支持的功能有:日程安排、移动版Office,简单多媒体播放功能。
Linux系统:Linux系统是一个源代码开放的操作系统,目前已经有很多版本流行。但尚未得到较广泛的支持。    Linux与其它操作系统相比是个后来者,但Linux具有二个其它操作系统无法比拟的优势。其一,Linux具有开放的源代码,能够大大降低成本。其二,既满足了手机制造商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发自己的Linux手机操作系统的要求,又吸引了众多软件开发商对内容应用软件的开发,丰富了第三方应用。
然而Linux操作系统有其先天的不足:入门难度高、熟悉其开发环境的工程师少、集成开发环境较差;由于微软PC操作系统源代码的不公开,基于Linux的产品与PC的连接性较差;尽管目前从事Linux操作系统开发的公司数量较多,但真正具有很强开发实力的公司却很少,而且这些公司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开发,很难实现更大的技术突破。
Palm OS操作:这是一种32位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主要运用于移动终端上。此系统最初由3Com公司的Palm Computing部开发,目前Palm Computing已经独立成一家公司。Palm OS与同步软件HotSync结合可以使移动终端与电脑上的信息实现同步,把台式机的功能扩展到了移动设备上。Palm OS操作系统由Palm公司自行开发的,并授权给Handspring、索尼和高通等设备厂家,这种操作系统更倾向于PDA的操作系统。   Palm OS在PDA市场占有主导地位。Palm的产品线本身就包括智能手机,又宣布与最早的智能手机开发者Handspring购并,同时将软件部门独立。

网友:
我再补充一个:ThreadX RTOS
ThreadX RTOS 能使软件工程师控制多线程应用,以支持对全系列Blackfin 处理器要求严格的实时控制。ThreadX由一套完善的媒件支持,主要包括NetX TCP/IP栈以及SNMP,PPP,PoP3,FTP/TFTP和SSL在内的应用协议。
硬实时操作系统ThreadX应用实例:
2005年7月4日,美国宇航局成功实施"深度撞击"号宇宙飞船对坦普尔1号彗星的准确撞击,此事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其中,"深度撞击"号宇宙飞船中关键的任务由著名的ThreadX实时操作系统完成。
2005年8月12日,美国宇航局发射的火星探测器MRO, 其关键任务仍有ThreadX实时操作系统担当。
惠普的喷墨打印机和激光打印机所有产品用ThreadX RTOS
惠普的多款数码相机中仍用ThreadX RTOS
部分3G手机中用得也是ThreadX RTOS
据CMP统计表明,ThreadX RTOS已经占有全球第三大硬实时操作系统市场份额
ThreadX RTOS 以内核小,实时性强,高可靠性,源代码开放,免收产品版权费而闻名。Express Logic公司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USBX, FILEX,  NETX, PEGX和GHS MULTI IDE。ThreadX RTOS支持宽范围CPU及SOC: 如ARM, Xscale,  PowerPC,MIPS, ADI DSP, X86, TI DSP, SHX……

网友:
再补充一个

RTLinux,作为Linux的一个Process,内部调度Thread。实际上是接管了Linux的任务调度。

网友:
楼上说的都是重量级的,我专挑一些小巧的RTOS出来:)
uCos-II:知道的人实在太多了,不多说,商业和GPL双许可。
FreeRtos:和ucos-ii有部分类似,移植更方便,有赶超uCos-II的趋势,GPL许可。
ecos:喜欢红帽的朋友,一定知道这是谁的作品了,GPL许可。
TINYOS:针对传感器应用开发的操作系统,GPL许可。
Salvo:针对microchip MCU设计的RTOS,想知道什么叫小巧的RTOS,看看salvo,当然后面还有更小巧,商业和GPL双许可。
PicoOS:一个不错的RTOS,可惜现在基本没有维护了,GPL许可。
RS-RTOS:自称强实时操作系统,了解不多,应该是GPL许可。
Contiki:支持事件编程的RTOS,据说也小巧,可以没有用过,应该是GPL许可。
QP:量子框架RTOS,本人的最爱,很小巧的操作系统,想写一个嵌入式软件采用面向对像设计方法,还要用UML建模,又很在乎软件的可靠性、稳定性、可测试性、可维护性、可扩展性,那非QP莫属,可惜发现她价值的电子工程师不多啊,呵呵:)
各种MCU开发商提供的专用RTOS/BIOS;软件建模工具提供商的RTOS;这类RTOS略过。
还有下面一些如果也可以认为RTOS的话:aortos/BeeOS/Carbon/ChibiOS/emlib/ertos/HomeOS/HTC/ivmuk/LEJOS OSEK/nutx/radlib/SCMRTOS/small rtos/tirtos/uSmartX/XMK。

网友:
ulinux也行吧,44B0的操作系统,跑ARM7用的,三四百块钱的手机多是这个系统

网友:
7楼如数家珍啊,强

网友:
usmartx
tr-thread
ProtothreadS
uc/os-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