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仔片封装

楼主:
请教怎样做锅仔片封装,里面是实心圆形焊盘,外面是300度圆形焊盘,该怎么画呢?很急,在线等。

网友:
不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

里面焊盘 好画

外面那个是什么东西 不清楚

网友:
锅仔片是什么东东。有图贴出来不

网友:
很简单的。

里面的那个实心圆在最中间开个孔,做成VIA(PTH),然后外面的圈连接到另一线路即可。这样锅仔片安上去,不按的时候便是开路,按下去便能接通内外两圆之间的线路,形成通路了。

下面是圆形的锅仔片的图。

锅仔片主要是用在开关等上面的,起导通作用的。

圆形锅仔片

圆形锅仔片

网友:
下面这段文字是来自“丹宇电子”网站上关于锅仔片的介绍,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去看下吧。他们专业做锅仔片的,我们按键板上的锅仔片都用他们家的。

"金属弹片 (因为其开关像倒扣过来的锅,故俗称锅仔片),英文 metal dome,采用不锈钢制成, 是开关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于金属弹片的的导通性,在操作者和产品之间起到一个优质的开关的作用。同时,利用锅仔片的稳定的回弹力(按下后自动回位),和超长的寿命,给操作者提供优质的触觉反馈。弹片主要用于印刷线路板等硬性板的薄膜开关中。

目前我们的金属弹片(锅仔片)根据其形状主要分为四大类:圆形、十字形/四角、三角形和腰圆/椭圆,直径从3 mm, 4mm, 12.2mm等常规,同时也有各种特殊规格如十字形7mm、14mm、20mm等,力度从100克到5000克。与此同时,我们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可能根据客人的要求来定做弹片。"

金属弹片导电膜(Metal dome array), 它是一块包含金属弹片(锅仔片)的PET薄片、用在PCB或FPC等线路板上作为开关使用,在使用者与仪器之间起到一个重要的触感型开关的作用。与传统的硅胶按键相比,导电膜更具有更好的手感、更长的寿命、也可以间接地提高使用导电膜的各类型开关的生产效率。

金属弹片导电膜上的金属弹片位于PCB/FPC板上的导电部位(大部分位于线路板上的金手指上方),当受到按压时, 弹片的中心点下凹,接触到PCB上的线路,从而形成回路,电流通过,整个产品就得以正常工作。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
http://www.metal-domes.com/cn/products.htm

我们可以根据客人的要求制作不规格的导电膜(薄膜开关)。事实上,这类产品都是根据客人的图纸或要求来做的,并没有所谓的标准件或库存货等。但是我们根据产品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几下四大类:
http://www.metal-domes.com/cn/product-dome-array.htm

网站是www.metal-domes.com/cn/

网友:
好奇怪,没有见过,是干嘛用的

网友:
一般用的按键里面也是这东西吧,这个只是把外面的外壳省了直接按弹片,小时候拆东西经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