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ASP制作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资料是从这下载的: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3210-1-8.html

板子上元件排布基本上也是参照照片上的,只是想在使用时,实验板的电源就用USB的VCC,所以去掉了J2。

烧固件时,用编程器烧的,USBASP板子连接电脑后,绿灯闪烁了三下,变为常亮,电脑提示,

“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我没用到J1和J3,不知哪里出了问题。熔丝位是按照资料配置的,

CKSEL0编程(CKSEL0=0CKSEL1~3=1)。SUT0也编程(即SUT0=0

难道只能是这样的“首先将两个跳线J1J3连上,然后用其它的ISP编程器给它下载固件。下载固件后,还要配置熔丝,

配置为外部高速晶体模式,即对CKSEL0编程(CKSEL0=0CKSEL1~3=1)。SUT0也编程(即SUT0=0)。然后将J1J3

跳线断开,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驱动没有装

网友:
我是按照这个步骤来的:见附件

烧完固件后,插上,是否应显示“发现新硬件 USBASP”?

网友:
你看一下 我的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是否有了USBASP的那个

网友:
嗯,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