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G题低频功率放大器题解分享

楼主:
200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G题是一个设计功率放大器的题,主要考核学生模拟电子技术的基础技能,要求是一定要用场效应晶体管做末级放大,且电路增益要求很大,如5mV的输入要达到5W(8欧负载)的输出,算下来要1265倍,这么大倍数的放大器还要求噪声非常小,小到5mV,失真度1%,这题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 此外,还要检测放大器的输出功率、电源供给功率以及效率,这部分稍微容易些,但是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解决的。 先说说实现方案吧。 功率放大器实现方法有几类,低频的有甲、乙、甲乙、丁等几种。 甲类效率很低,约20%左右,但是其失真度可以做的非常小,如0.1%,效率没做评分要点,只是适当考虑,所以可以采用; 乙类的只能有半周输出,失真度太大所以不能采用。 甲乙类是解决甲类的效率和乙类的失真度的综合途径,推荐采用; 丙类肯定不用了,那是高频功率放大器专用的类型,这里是低频的(10Hz~50KHz),所以不能采用; 丁类的(就是所谓的D类)采用H桥的开关方式工作,输入的信号要进行PWM(PWM是脉冲宽度调制),H桥输出后是一个开关量,要经过LC滤波转变为模拟量,再传送给扬声器。这种方法效率极高,但是电路复杂,调试困难,且效率不做评分的主要依据,建议舍弃这种方案。 经过综合权衡考虑,宜采用甲乙类比较合适。 再说下电路组成结构 该课题有三个主要部分构成,1:功率传输部分;2:电压放大部分(1265倍以上);3:信号测量部分 功率传输部分没得选,课题已经规定了,一定得用场效应管,最好是P沟道和N沟道互补,这么大功率的场效应管要用V-MOS的,需要查场效应管资料来选型,尤其注意其源极电阻要小,这样才能发挥出优秀的转换效率,此外就是电压和电流的选型。电压为双12V,几乎所有的V-MOS管都能满足,电流要大于2A,内阻选8毫欧的便可。 电压放大器选择很重要,频带要求是50KHz,放大倍数是1265倍,则增益带宽积要大于1265*50=63.25M,选100M以上的。 测量部分由MCU、AD转换器、显示单元组成,注意,要两路AD转换,一路负责对扬声器上的电压测量,另一路负责对电源电流的测量,显示器选择很多,LCD点阵、LCD字符、LED数码管等均可以。 很晚了,天亮之后还有其他任务要完成,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open82977352 于 2010-1-22 09:43 编辑 ]

网友:
继续 根据OCL电路的电压和功率和负载三者之间的数据关系(P=V2/8RL电压的平方除以8倍的负载电阻)计算得到 V=17.88V,这是理想状况,由于管子的UG与US之间有一定的压降(2-4V,两只为4-8V,比普通三极管的UBE要大得多),实际上电压需要更大一些,我们先选24V,即+12V和-12V。电路如图,逐个元件分析。 N沟和P沟的V-MOS场效应管选择跨导、UGS、RD相同的对管,10K电位器用于调节跟踪两个UGS并略大些,以便消除交越失真,两个4148接在电位器上,4148一定要接近场效应管的散热片,以感受热量,实现温度负反馈,以便调节管子温度过高而导致的电流加大,这是利用反向饱和电流随温度变高而变大,UGG减小,导通能力变小,电流减小,温度降低从而保护场效应管。 这里要隆重展现两个1000uF电容的功劳,这里起到自举的作用,随着正弦输入信号的上升,上面的电容上方电压有超过电源正电位的可能,随着正弦输入信号的下降,下面的电容下端的电压低于电源负电位的可能,这样,随着信号的增大,场效应管的输出有完全跟踪输入信号的幅度的可能,使得输出功率达到极致,电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待续 [ 本帖最后由 xu__changhua 于 2009-9-9 15:39 编辑 ]

网友:
继续 电压放大部分比较简单,选择的原则是要满足增益带宽积为100MHz的要求,其次是开环增益要大,如10的9次方,如果兼顾考虑选择斩波稳零放大器,且温度漂移小的,则功率传输部分的输入电容可以改为直达的直接耦合方式,以进一步展宽频带。但这样的运放放大器很贵。 该运放还可以分两级来完成,前一级和后一级的AV的乘积为1265倍也可,这样一方面对放大器的增益带宽积的要求可以降低,另一方面对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增益要求也可降低。但是这样做对输出噪声的要求不利,且级数多了容易发生自激现象。 综合考虑,采用一级100MHz增益带宽积、高增益的运放,交流耦合,这样对输出噪声参数的要求(0输入时5mV)有利,对失调电压、零点漂移的要求可以降低,只要输出电容的容量足够大,满足频带要求是不成问题的。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xu__changhua 于 2009-9-9 22:11 编辑 ]

网友:
。。。。。。。。 [ 本帖最后由 xu__changhua 于 2009-9-11 14:46 编辑 ]

网友:
做f题的应该不太爽,要是有你这方案也能做个好功放

网友A:
此题不易,某省测试没有一个理想的,省会元件中心卖的2元MOS管子质量不好。。。双电源12伏很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题不易,某省测试没有一个理想的,省会元件中心卖的2元MOS管子质量不好。。。双电源12伏很难出来..

双电源12V不采取双自举当然无法获得5W,引入双自举后我的在交专家处测试为6.3W

如果我手头有增益带宽积为80-100M的,开环增益为10的8次方的运算放大器的话,我的就完美了,国家一等奖没问题

但是我只有10M的NE5534,通频带不够大,只有6KHz,所以只封样,没冲进国家奖,遗憾。

省测试结果:

失真度   0.2%(特强)
功率      6.3W(特强)
噪声      3mV
通频带   8Hz~6KHz(太差)
效率       61%
50Hz陷波 = 接近60db(特强)
测量电路的测量结果:专家无异议,满足5%要求

网友:
电源电流检测电路

G题共享完毕

网友:
仅缺50Hz的陷波电路,我用的是有源双T标准陷波电路。

网友:
学习了,好想收藏起来,慢慢看

网友:
+12V回路的电流检测和-12V的类似,此处省略,都是因为电平不匹配的问题,所以要用光电耦合器传送脉冲。两路的光耦输出要经过MUX送到MCU的T1端口。

网友:
N沟和P沟的V-MOS场效应管管型

请教版主:N沟和P沟的V-MOS场效应管对管的管型是什么?还有没有其他功能的常用管型?另外一般的绝缘栅型管子能用吗?如果能用一般常用的管子有哪些?谢谢!

网友:
经典之作呀

网友:
N沟道场效应管为IRF3205
P沟道场效应管为IRF4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