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opia中文支持问题

楼主:
一,怎么汉化应用程序?
二,IE上显示乱码,怎么解决啊?主要还是不支持中文的缘故.

网友:
中文支持

楼主关于应用程序是否支持中文字符的问题,小弟也用过,并未对应用程序做特殊处理,在网页客户端显示中文字符正常,不过我用的是通用的标准多字节中文字符集,楼主遇到的是否是宽字符中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友善技术支持的回复:

1.       我们目前没有关于汉化Qtopia应用程序的方法。
2.       Linux下是没有IE浏览器的,我们移植的嵌入式浏览器是一个开源版本,比较陈旧,并且不支持中文显示,仅供学习参考,我们认为它并不适合做产品。

网友:
十分惭愧

:L  小弟一时疏忽没有注意是qt应用程序的中文支持问题,十分抱歉。当时做的是用嵌入设备上的web服务器进行监控,在客户端pc机上用浏览器进行操作和数据获取,客户端是windows   谢谢板凳兄提醒

网友:
LS

做WEB服务器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显示终端是PC,显然PC是支持中文,对于嵌入式这块,至少友善之臂提供的开发板的还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