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在直流电路中的应用问题

楼主:
小弟现在准备在直流电路里使用双向可控硅,情况如下
使用H桥的输出一端接可控硅正极,可控硅负极接电机,电机一端接H桥另一端,
使用中,H桥将会实现正反电流,就是正负极要换,为了实现电机的正反,
然后可控硅触发端接51单片机的一个输出口,经过5V上拉,触发可控硅用,单片机的地和H桥的地相连
不知道这种情况,行不行
实际试的时候,不管我给触发端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可控硅都要触发,而且,电压较高,有时超过5V,真是搞不明白了╮(╯▽╰)╭
请教下大家,,谢谢

网友:
搞不明白了??用可控硅控制什么?不是有H桥吗??双向可控硅控制直流负载吗??关断靠什么??双向可控硅是没有办法控制单向导通的呀??

网友:
对,有H桥,但为了同时控制几个电机么,比如5个,但我需要某三个动,其余2个不动,于是就弄了个可控硅,当开关用么
关断,我想直接PWM输出0,使H桥输出为0,使可控硅T1,T2极电压为0,这样子是不是可以使其关闭啊??

网友:
问题有点麻烦!如果考虑用双向可控硅T1 T2之间的本身脉冲信号来控制,表面上看来应该没有问题!可是电机本身是一个电感性负载,这就要考虑它的相移问题,况且控制电机的是单向脉冲?电流没有过0加上电感负载的滞后性,不是简单电路就能解决的!看看其他朋友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哦,电力电的内容,控制电机那块的,其实你可以看看电气智能控制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