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30MHz频段无线收发电路

楼主:
30MHzp频段无线收发简单电路的资料比较少,是因为这个频段传输速率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个收发电路使用3V供电,使用直径34MM的电感线圈作为收发的共用天线,使用半双工收发,距离可以到数十米远,现把电路传上,仅共参考。
发现问题及时交流。

网友:
这个电路行不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表的这个电路图,本身已经注明是参考的,在制作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交流。只有不懂技术的人才有资格谈行与不行。懂技术的人就要谈什么地方不行,为什么不行,只有交流才能提高。

网友:
AM接收机芯片可用在30MHz接收电路中

AM接收机芯片可用在30MHz接收电路中,提高接收灵敏度和可靠性.

网友:
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 只是觉得数十米远的距离不好达到 否则命题组不会给个10cm的传输距离 而且发送频率确定是30MHz的一下吗?
记得比赛的时候测试的专家看到了一个20cm的都说很不错呢
我对模电这块不太通 希望有朋友能做出来试验一下

网友:
用仿真软件模拟一下看看,仅仅靠空心线圈的辐射距离拉不了太远。难怪专家说是CM级的,接收机的前后级没有耦合吗?信号如何传递呢?

网友:
不是,10CM很容易达到,我们在调试时候都差不多有1米距离了。
不过楼主给的是超再生接受电路,这种电路由于工作在临界点很难调试,稍微偏离一点点就无法接收。以前我做过很多这种接收电路,几乎没有成功的,反而FM 单边带  AM等其他普通二次一次变频接收机好做。

网友:
关于传输距离问题

决定传输距离的因素比较多
(1)发射功率,:发射功率好象是没有限制的,只是说用电池,要做到省电.如果把发射功率提高的1W,的话,就是用低灵敏度接收,也就是直接放大式接收,也要传输20米以上的。我曾经用7KHz的频率实验过,3W的功率,用直接选频放大接收,可以到23米。
(2)发射天线是否谐振,对通信距离影响是很大的,由于天线是早已经设计好的,尺寸不允许私自改变。线圈的直径是34mm,线径1mm,5T我们可以计算出它的电感量。电感量为:1700nH,在27MHz的频率,谐振电容为20P。也可以用30P/5P的微调电容。在拉距离实验的时候一定要把天线的谐振调整好,使距离最远。
(3)与接收灵敏度有密切关系,1W的发射功率,如果使用超再生接收或者超外差接收方式,传输距离20米以上是不成问题的。
(4)与发射频率有关系,发射频率越高,所需要的天线长度越短,这是电子爱好者都知道的。但是这种线圈发射方式,叫磁感应通信,频率在30MHz频段,要比超低频好的多。

欢迎有什么问题及时讨论

网友:
可以用红外线对管来收发  用高频载波来传递 可以传的远点

网友:
回复:关于红外线的问题

红外线通信是可以的,但是用在30MHz载频电路中是不合适的。红外线通信由于它的波长特性所决定,一般用在38KHz---41KHz的载频电路中,才能发挥出它本身的优势来。再者红外线通信方向性很强,一般用于定向遥控发射接收。

网友:
有没有实现过呀/

网友:
看看

想问问楼主,天线是平面环形线圈天线么,有什么特殊要求没?

网友:
纯模电的东西~望而生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天线为圆形空芯线圈,用直径不大于1mm的漆包线或有绝缘外皮的导线密绕5圈制成。线圈直径为(3.4±0.3)cm(可用一号电池作骨架)。天线线圈间的介质为空气。无线传输载波频率低于30MHz。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主热心解答了,还想问一个比较菜的问题,就是从功放出来的信号到天线之间的匹配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曾做过一个类似的东西,不过频率用的12Mhz,而且当时也没能解决匹配问题,还有天线的具体接入方式怎样最好呢?先谢谢楼主了

网友:
谈磁感应天线

这种磁感应通信与正常的通过天线辐射电磁波的方式是不同的,磁感应通信就是靠线圈产生磁场向外辐射,所以线圈的谐振是相当主要的,只有谐振状态,辐射的能量才越强。谐振最佳的时候,阻抗匹配不一定是最佳状态,输出阻抗50Ω的时候,感应线圈的辐射功率才能得到发挥。要实现阻抗匹配,还要加阻抗匹配电路。
   用途不同,采用的天线方式也不同。如果用于无线电通信,那当然是使用匹配的机外天线是最好了,拉杆天线虽然难以做到完全匹配,但是传输距离也是在百米以外的距离。由于3MHz---30MHz是短波频率,短波的传输特性是靠电离层反射的传播的,所以在一定的发射功率,有好的室外天线,传输距离是相当远的。在朝鲜战场的时候,用10W的短波电台,能与北京建立通信联络。近几年,有人在国内用200W的短波电台与南极科考队建立通信联系。
  磁感应通信,由于不用机外任何天线,通信距离受到限制。但是,只要设计合理,在50米范围内通信还是有可能的。它的感应天线有两种,一种是这次大赛使用的空心感应线圈。另一种是短波磁棒。磁棒要比空心线圈好的多,因为它的磁辐射能力强,匹配容易。我们曾经用音频段,进行辐射,在没有任何机外天线能辐射23米远。我想如果用短波段,距离会更远。

网友:
看不懂

俺是搞MCU的,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E(2010-08-03):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

网友F(2011-10-07):
请教二次变频接收机的调试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