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电源电路并接两个变压器可以吗?

楼主:
我想用一个开关电源电路并接两个变压器使用,该电路是桥式,IC用3525/2110,频率是65KHZ,我想把两个ETD49的初级绕组并接使用,其中一个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想做130V,另一个变压器就输出88V.用于生产一款多声道的专业功放.不知该方按是否可行!还望各位电源工程师们多多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居我知道,音频电路还是用工频变压器为好.如果一定要用开关电源,可以重新做个开关变压器,也可以自己改制原来的开关变压器.(初级不变,只改次级来输出你要求的130V和88V)最好不要试图把两个变压器的初级并联使用,因为两个变压器并联后的电感量发生了变化.以及两个初级参数的不一致性等因素,可能会造成不可预知的结果 你可以查阅一下你的IC3525/2110的参数(这片我没用过不熟悉)和你要并联的变压器的参数是否合适.改制变压器次级的事我还是做过的, 但是一定要小心,磁芯易碎...(碎了也不要紧用便宜的502粘合仍然可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是在已经定型的电路上再并联一个变压器吗?
另外,电感量是串加并小,这个因素要考虑,电感量一变,电路的参数都变了。
还有为什么要并联呢?是功率问题吗?并联一个变压器的话,连接导线变长,辐射问题可能也会变复杂,这个问题是不是也要考虑呢?还有两个变压器的初级参数如果不一致,功率分配也是个问题呀?
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