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电路图中的难点

楼主:
D13,D41,D42三个二极管再电路中是什么用处?
如果LM324的1脚输出增加,那么D13,D41,D42三个二极管输出全部拉低,这对电路整体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D13,D41,D42三个二极管是隔离作用
防止这三条线 短路

网友:
同意

二极管是单向导通,这3个二极管好比是起3个开关的作用。

网友:
当然是受P1.7控制

网友:
回复:是逻辑关系

当Q8导通时,P3.6和IR2101的2、3脚均有高电平变为低电平。Q10导通的时候,P3.6和IR2101的2、3脚也变为低电平。场效应管停止工作的同时,给CPU送一个低电平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和热心朋友
我也认为是逻辑控制关系
可Q10导通的时候为什么只有P3.6变为低电平?IR2101的2、3脚呢?

网友:
当Q8导通时,P3.6和IR2101的2、3脚均有高电平变为低电平。Q10导通的时候,P3.6和IR2101的2、3脚也变为低电平。IR2101是场效应管驱动器,通过控制驱动器的输入端,场效应管停止工作的同时,给CPU送一个低电平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还有一点疑问:场效应管IRFZ44N,是高电平导通还是低电平导通?如果是高电平导通就好解释了,
可是我查资料好像是低电平导通啊,那样的话:
当LM324的1脚输出增加时,Q10导通,P3.6和IR2101的2、3脚也变为低电平,IR2101是场效应管驱动器,当2,3输入低电平时其输出也为低电平,此时场效应管IRFZ44N还是导通。LM324的1脚输出就继续增加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大家
重新看资料,场效应管IRFZ44N是N沟道,高电平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