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元件或材料可以用么?

楼主:
想做个电子点烟器,请不要告诉我用打火机(虽然里面也有电子元件)
我想只用电,不用气。
我用过 电阻丝,但没有点着。我用过灯泡(打破玻璃壳,用灯丝),但就能使用一次。
各位高手有什么元件或材料可以用么?电压低些功率小些的,寿命长的,比较容易买到的。
谢谢 ,谢谢!!

网友:
:Q 同样的贴子你重复发若干次就没意思了,不是吗??

网友:
大家说说看啊?这个估计比较有难度,我想不出有啥可以达到搂主要求的东西

网友:
电热丝试过没?

网友:
印象中可以用电烙铁的加热芯  我曾经用50W的点着过   据说20w的也行 没试过哦  不过全是内热型电烙铁  拔掉烙铁头! 注意安全啊!

网友:
我曾经用铁丝做了很多

网友:
用运放产生高频交流电,就像汽车的火花塞一样,用那个电火花点烟,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当电棍防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