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题 驱动电路 请教

楼主:
哥们的一个面试题,已忘差不多了,有人告诉是三极管构成的驱动电路,还是不懂原理
还请大虾米给详细的说道说道,谢谢

题目在附件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希望能尽快看到正确分析

网友:
典型的推挽放大电路,输入正弦波,输出的不是正弦波还能是什么呢???

网友:
我用三段时序分析,是三个电平,+VCC,0,-VSS的脉冲波形.

我的分析比较简单,先假安输入电平是0(这是可行的,因为是输出电阻接地).先后当输入大于+0.7时,PNP管快速打开,输出变为+VCC.当输入小于-0.7时NPN管快速打开输出变为-VCC,当输入在-=0
当输入在-0.7到+0.7之间时两管都不打开这时输入为"0".
这里我考虑的比较简单,没有考虑在状态变换时的非线性瞬时过程,也就是说输出的三态变化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的时显性与输入正弦波的参数相关.

网友:
有人说输出是正弦波,你分析一下管子是不是在线性区工作.

有人说输出是正弦波,你分析一下管子是不是在线性区工作.当你严格限制噪声,与输入波形参数时,可能是一个近似正弦的波形,但绝对不是正弦波.

网友:
可以用spice仿真一下

可以用spice仿真一下,我以前用spice仿真过类似的电波,输出是方波,很难调整成正弦波.再有推挽放大电路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
这个类似于乙类推挽式功率放大器,但这是BLT放大电路,起到电流放大作用,输入正弦波时,输出亦为正弦波(VIN=VOUT)。应用于功放板的输出级电路。

网友:
推挽要求两管轮流导通(跟随输入)

现在楼顶上的电路把两个基极短路,那么当输入处于0点附近时两管都是截止的,这种称为“交越失真”,也就是输入正弦波时输出并不会等于正弦波。
要想消除交越失真,在两个三极管基极之间要加入偏置。

网友:
5楼的分析注意到了当输入很小时两管都会截止,但请注意当Ui的绝对值超过0.7V(假设是硅管)时,三极管并不会直接导通致使输出达到±Vcc,因为它们被接成了“射极跟随器”,即输出跟随输入:Uo=Ui ± 0.7V。

网友:
这是标准的图腾柱推动电路!一般是应用在开关电源用来推动场效应管的!输出肯定不是正弦波了!输入为正时上管饱和导通!输入为负时下管饱和导通!用来快速给场效应管栅极充放电!可以减小场效应管的开关损耗!!这种电路不适宜做线性放大??搞开关电源的都知道!!

网友:
确实有“图腾柱输出”的叫法,不过该电路既然是射极输出就不会饱和,Uo将在发射结正偏电压范围内始终跟踪着Ui。

网友:
个人觉得是分时导通的射极跟随器,不过当信号较小时,确实会存在交越失真的问题,输入-输出电压波形应该就类似于推免输出交越失真时的波形吧

网友:
这不是推挽,只是个驱动

名词“推挽”电路有其特定含义,通常指具有对称输入结构和对称电路程式,旨在提高效率、提高输出的线性放大电路,特别是功放。
这个电路是一个工作在开关状态下的互补(NPN+PNP)驱动电路。作用是功率放大,提高扇出能力。在早期(分立件搭构的)数字脉冲电路里有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又怎么会是攻放电路呢?
个人觉得还是射极跟随器哈,由此型成功放输出,不过在小信号时还是会有交越失真产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俺知道 输出正弦,想看到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 看到大虾的贴子,明白了点,
谢谢 指导

网友:
交越失真时的输入-输出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图直观呀,哈哈

网友E:
貌似简单的电路考的是被试者的基础知识掌握的程度,给出的电路可以说是示意图,就是要看你的基础知识来判断你是否合格。

网友:
两个三极管轮流“饱和导通”呀?没有在线性区停留?怎么就出来个正弦波型??有人做个仿真图看看发上来看看??

网友:
典型的乙类放大电路

2个管子在半个周期内导通

网友:
答15楼

引用 网友F:
既然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又怎么会是攻放电路呢?
个人觉得还是射极跟随器哈,由此型成功放输出,不过在小信号时还是会有交越失真产生

从两个角度继续我们的讨论,好吧?

1、不能简单地用电路中器件的工作状态来干扰或者说,混淆我们对整个电路系统的分析和理解。例如当前广泛使用的D类功放,管子就工作在开关状态,可它还是功放,而且是很好的功放;
  再者,“功放”这个简称,习惯上是来指音频功率放大器(电路)的,而不泛指功率放大(电路)。功率放大电路是个更广范围的名词,【 Uo*Io > Ui*Ii 】。例如,你说的射随电路也是一种功率放大电路,虽然它的电压放大量小于(近似)1,但是它却由于有比较高的电流放大量,从而得到更高的输出电压电流乘积,提高了输出功率。
  最后有一点要说的,放大器是一种“提升”(电压的、电流的、功率的等等,量的),而不一定保证它是”完美的“---质的,例如失真度、频率特性等等。不能说一个指标不好的放大器就不是放大器。

2、 你说: “不过在小信号时还是会有交越失真产生”。这是不准确的,交越失真通常是指推挽结构的音频功放中因偏置(工作点)不当,而造成的两个(组)管子的曲线在根部不能组合成一条理想直线的失真。这种失真不只出现在小信号状态下。交越本身所形象描绘的恰恰是大信号下的失真和特性曲线根部的缺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次专门跑回去翻了翻模电书(童老的)的哈,书上3.3.3(P168)专门讲了这种电路,也查了一些其他类似资料,结论如下(有不对的还请指教哦 ):
1,大多数资料把这种电路叫做“双电源乙类双电源互补对称输出电路”,的确是用于功率放大电路的输出级哈,书上也谈到了“当输入电压幅值足够大时,输出电压的最大幅值可达(Vcc-Uces),也就是说工作在开关状态的功率放大电路。(谢谢你的指正哈,又学习了)
2,对于交越失真的问题,资料是这样定义的:“由于三极管输入特性有门槛电压,特性开始部分非线性又比较严重,在两管交替工作点前后,出现一段两管电流均为零因而负载电流和电压均为零的时间,使输出波形出现了“交越失真”。”,而且童老书上也谈到了这种电路会出现交越失真,并提出了解决方法,即“甲乙类互补对称功率放大器”,所以,对于你所说的“在大信号状态下的交越失真”,可否还请你详细阐述?
3,对于推挽电路,能力所限未能查到关于该类电路的具体定义和电路样图,以及它与互补结构输出电路的异同,可否还请你指教呢?
最后要郑重的向你表示感谢哈,这么耐心的为我解答了这么多疑问,谢谢你了哦 :D

网友:
近似正弦波,会出现交越失真

网友:
回复 网友F:

学习你认真和科学的治学态度。

以下就你在这里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作出讨论。要注意这个”定义“给出的是成因--就是造成交越失真的成因在于(管子)曲线起始端的阀值和倾斜。而不是对信号幅度的说明,更不是限定

当初提出(发明)推挽结构的是音频功率放大电路(功放),其初衷有主要以下几点:1、用乙类放大取代甲类放大实现更高效率;2、(在同样电源电压条件下)得到更大幅度输出;3、还有在当时条件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尽可能减小(当时普遍使用的)输出变压器的直流偏磁,从而减小变压器,等。这意味着,采用推挽这种对称结构,有条件地用非线性电路组合取代原来的(纯)线性放大电路。既然使用对称结构和非线性电路去替代原来的线性电路,那就必须设法克服由此带来的新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交越失真,最有效方法就是采用甲乙类,而不是”纯“
乙类的结构,这也是一种工程设计的合理的折中。这种甲乙类推挽电路当年几乎成了很长时期内(几十年)的典型设计。随着晶体管的发展,特别是NPN/PNP配对搭配产品的成熟,推挽(特别是使用变压器的)似乎已经少见了,大多早被一代又一代的新技术等取代。

这里画了两张图,左边的是交越失真说明,右边的是”解决“。希望对你有用。

说点题外话:在推挽应用中,为了追求效率这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有时候也是要牺牲一下失真度指标的。当年扩音机的失真度大多都是3%-5%这个范围内。而且有一定失真度的扩音系统听起来反而更好听,不过这更是题外话了。

网友:
讲的太详细了,大家在模拟电路上的能力让我感叹啊!
应该好好看看书了!学到了好多东西了,谢谢大家这样认真的讲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得到你的夸奖,好高兴哦
谢谢你耐心的解答,看了你的回复后,有了“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这下总算明白过来了

网友:
谢谢大家 认真讨论,受益匪浅

最衷心 的谢谢大家的热情,认真的回答,学习了不少的知识,收获比预期更大,哈哈

网友:
我怎么就感觉输出地是余弦呢  呵呵 自己瞎想的 别鄙视我

网友:
。。余弦跟正弦有区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简单的电路考的是被试者的基础知识掌握的程度,给出的电路可以说是示意图,就是要看你的基础知识来判断你是否合格。

嗯 对
太有道理了,面试题,就是想了解考试 者的础程度,
很少有人会遇到面试过程中让分析比较严谨的产品的,呵呵

网友: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