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RF扫频仪

楼主:
搞射频电路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扫频仪是用来做什么的。本人喜欢搞无线电制作,经常需要调整LC回路参数和滤波器带宽,为了方便调

试,制作了这个0~45MHZ的数字扫频仪,使用非常方便,放上来分享一下。扫频仪核心是AD9851,产生0~45MHZ扫频信号,把信号送入

带ALC功能的均幅放大器放大之后,送入被测网络。之后把输出信号送入AD8307对数信号检测器转换成直流电压,送入ATMEGA32单片

机做AD转换和后期处理。显示屏是LM2068R(玩DIY数字示波器应该对他不陌生的)。图中是对自制3阶单边带晶体滤波器的参数测试

和调整。曲线图中X坐标每小点代表100HZ

网友:
先顶一下

先顶一下,希望把原理图和制作经验谈出来,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
楼主好强悍,可否再说说具体制作过程呢,学习一下哈

网友:
自制热转印?这工艺tssop封装的芯片也能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人喜欢高实际工作的人,顶一个,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接那么多的晶体有什么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接那么多的晶体有什么用呢?

好久没来了。那堆晶振是自制9MHZ单边带滤波器,设计希望是-40DB带宽为3KHZ。通过调整外接的负载电容来调整通过曲线。当你用一个晶振是无法达到这种陡降效果的。
这个滤波器是用来制作单边带电台用的。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电路图呀!给大家分享一下呀

网友:
可否再说说具体制作过程呢???????????

网友:
看那个焊接的样子,就知道楼主是个高手,敬佩啊!

网友:
希望楼主开源哈,造福百姓

网友:
高手呀  清冽支持DI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来了。那堆晶振是自制9MHZ单边带滤波器,设计希望是-40DB带宽为3KHZ。通过调整外接的负载电容来 ...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楼主是否方便带着大家做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