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侠关注过3G技术啊?俺想了解一下,请指点指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想要关注哪方面的3G技术呢?

网友:
3G手机 通信原理

所谓3G手机通俗地说就是指第三代(The Third Generation)手机。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从第一代模拟制式手机到第二代的GSM、TDMA等数字手机,再到现在的第三代手机,手机已经成了集语音通信和多媒体通信相结合,并且包括图像、音乐、网页浏览、电话会议以及其它一些信息服务等增值服务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

3G手机的名称繁多,国际电联称之为"IMT-2000",欧洲的电信业巨头们则称其为"UMTS"(通用移动通信系统),3G手机可能应用的技术标准有WCDMA、CDMA-2000、TD-SCDMA等等。3G手机完全是通信业和计算机工业相融合的产物,和此前的手机相比差别实在是太大了,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称呼这类新的移动通信产品为"个人通信终端"。即使是对通信业最外行的人也可从外形上轻易地判断出一台手机是否是"第三代":大多数的3G手机都有一个超大的彩色显示屏,往往还是触摸式的。

具备强大功能的基础是3G手机极高的数据传输速度,目前的GSM移动通信网的传输速度为每秒9.6K字节,而第三代手机最终可能达到的数据传输速度将高达每秒2兆字节。而为此做支撑的则是互联网技术充分糅合到3G手机系统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数据打包技术。在现有GSM上应用数据打包技术发展出的GPRS目前已可达到每秒384K字节的传输速度,这相当于D-ISDN传输速度的两倍。3G手机支持高质量的话音,分组数据,多媒体业务和多用户速率通讯,将大大扩展手机通讯的内涵。
   当带宽和技术具备时,这个集成许多功能的终端使我们不仅可以随时随地通信,更可以双向下载传递资料、图画、影像。3G时代的手机除了能高质量的完成目前手机所做的语音通信外,还能进行多媒体通信。
3G CDMA原理
一、多址技术
1、 FDMA特点
不同的用户使用不同的频率
在分配成语音信道后基站和移动台就会同时地连续不断地发射
符号时间比平均时延扩展大很多故平均时延扩展造成的符号间干扰低无需均

FDMA同步和组桢比特少系统开销小
FDMA需要精确的RF滤波器需要双工器单天线
非线性效应许多信道共享一个天线功率放大器的非线性会产生交调频率
IM 产生额外的RF辐射
FDMA通常是窄带系统
2 、TDMA特点
多个用户共享一个载波频率
TDMA系统的数据传送不连续可以关闭
不连续发射可以利用空闲时隙监听其他基站实现切换时的临近小区测量
即使使用FDD也无需双工器
需要自适应均衡需要保护时隙
需要额外的系统开销如保护数据同步
可以按照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带宽
3 、CDMA分类
直接序列扩频DS-CDMA
多用户共享同一频率
通过将伪噪声序列与用户数据相乘来扩展频带
自干扰系统--多址干扰远近效应
误码率受限于多址干扰和远近效应的影响
CDMA是软容量限制当用户数目增加时对所有用户而言系统性能下降相应
当用户数目减少时系统性能提高
CDMA中信道数据速率小于信道的时延扩展故可以使用RAKE接收技术
软切换/宏分集
DS-CDMA信号发射接收机
2 跳频FH-CDMA
数据以特定的规律在载波频率上跳变。
每个信道上在发射机再次调频之前数据用传统的窄带调制方式发送一些小的突发。
无远近效应的一些因为多个用户不会同时使用同一个频率(Bluetooth技术快、慢调频)。
使用窄带FM或FSK 使用能量效率高的恒包络调制用廉价的接收机实现FHMA的非线性相干检测。
具有安全性使用纠错编码和多径技术来防止碰撞的影响。
3 、跳时TH-CDMA
二混合扩频技术HSST
1 、混合FDMA/CDMA FCDMA 优点是无需连续宽带,如MC-CDMA在cdma2000中采用。
2、 混合直扩/跳频多址DS/FHMA 避免远近效应不适合软切换(BLUETOOTH采用)。
3 、时分CDMA TCDMA 在每一小区内仅分配给一个用户一个特定的时隙避免远近效应。
4、 时分跳频TDFH 在一个新的TDMA帧开始时跳到一个新的频率。
三、空分多址
1、 使用定向波束天线服务不同用户。
2 、自适应天线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