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善之臂嵌入式浏览器中文支持移植成功

楼主:
经过本人的改造,友善之臂的qtopia自带的浏览器终于支持中文网页了,也就是,如果能把应用程序再汉化下,就可以应用到开发中。空说无凭,先给大家上几张图。(X86-qtopia在PC上运行)

网友:
下一步计划

1、加入对JPEG和GIF图片的支持
2、改进对中文字体的,使之更加美观
3、汉化qtopia菜单
4、增加qtopia桌面应用程序

欢迎对QTOPIA有兴趣的进行讨论

网友:
有两下子啊,恭喜LZ

网友:
谢谢LS捧场

:D :D :D

网友:
太牛了,高手!也想学嵌入式

网友:
搬个板凳听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恭喜有进一步进展 期待着更多的成果~

网友:
楼主说下方法吧 共同学习

网友:
我把大致步骤说下

1,去友善之臂网站下载原代码x86-qtopia.tar.tgz
2,用ssh secure client 软件把源码从windows拷贝到LINUX目录下.
3,新建 /opt/FriendlyARM/mini2440目录,把x86-qtopia.tar.tgz拷贝到这下面
  如果放在其他目录下,编译konq会出错,其实这个问题是友善之笔方面造成的(以后我会解吸),进行解压.
4,下载e2fsprogs-1.39.tar.gz这个包(去GOOGLE找),放在/opt/FriendlyARM/mini2440
  下,(方法同2)执行下面命令:
#tar zxvf  e2fsprogs-1.39.tar.gz
#cd e2fsprogs-1.39
#./configure --enable-elf-shlibs
#make
#cp -rf lib/libuuid.so* /usr/lib
6,进入x86-qtopia 目录.修改build文件,-fontfamilies "helvetica fixed micro smallsmooth smoothtimes"'  ->-fontfamilies "unifont"' 修改
rm -fr qtopia-2.2.0-FriendlyARM
tar xfvz qtopia-2.2.0.tar.gz

把这两句屏蔽掉

5,运行build-all脚本,进行编译.如果没有错误,整个编译过程大约要2个小时

7,手动修改qconfig-qpe.h文件的配置,把define QT_NO_CODECS。 注释掉
8,因此对Konqueror/E源代码中/konq-embed/dropin/ kglobalsettings.cpp文件进行修改:
   将"helvetica"改为"unifont",修改build-konq文件:
 把 tar xfvz konq.tar.gz语句屏蔽掉

9,再次运行build-all脚本
10,在编译没有错误之后,运行run,出现QTOPIA界面
11,在界面里找到浏览器,打开它并输入中文网址.查看运行结果
    祝你好运.
 PS:如果会SHELL编程,自己可以写个脚本,不到30行的程序,然后再输入 ./build-all.
 就搞定了.

网友:
友善之笔脚本问题改正

以下是友善之臂提供的shell脚本:
#!/bin/bash
tar xfvz konq.tar.gz
cd konq
source /opt/FriendlyARM/mini2440/x86-qtopia/qtopia-2.2.0-FriendlyARM/setQpeEnv

第4行采用了绝对路径,如果解压到其他目录,会出现提示:没有/opt/FriendlyARM/mini2440/x86-qtopia/qtopia-2.2.0-FriendlyARM/setQpeEnv这个文件或目录

修改为:
#!/bin/bash
tar xfvz konq.tar.gz
source  $PWD/qtopia-2.2.0-FriendlyARM/setQpeEnv
cd konq
用相对路径的办法,无论解压到哪个目录下都可以的.

PS:由于需要在/opt目录下建立文件夹,需要用超级拥护(ROOT)来登陆系统.

网友:
上传点参考资料哈

:P :P :P

网友:
如果大家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

可以直接联系我,QQ66545301,白天和晚上都在

网友:
顶!!!!楼主实在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