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友善之臂的开发板后怎么玩?

楼主:
如题,这是个头疼的问题,友善之臂和一般书本介绍的东西相差太大了,来比较下
BOOTLOADER:友善推荐用VIVI          顶嵌推荐:U-BOOT
内核:友善的用的是MIZI的                    顶嵌推荐:是自己配置的
文件系统:友善用YAFF                        顶嵌推荐:CRAFMS
驱动:直接编译在内核                          顶嵌推荐:编译为模块
还有一个,就是LCD驱动,想知道,能不能用顶嵌推荐的方案把LINUX移植到友善之臂的开发板上?
如果用 友善之臂的开发方法,他们都有做好的,驱动,内核,这个已经没什么可发挥的余地了.
如果只是照友善的文挡做实验,也没有什么好我玩的.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按照手册一步一步做是有点没意思 自己写的程序用他给的脚本交叉编译 用到了QPainter的ratote函数了但是就编译不过去了

网友:
好玩的有很多,有待于你挖掘实现:
1. USB接3G模块的应用
2.在bootloader中实现图形界面的双系统启动,或多系统启动。
3.基于Qt4的图形界面桌面系统(俗称Desktop),电阻屏照样可以实现滑动效果,HTC手机就是电阻触摸,android也是
4.基于上面第三项的各种应用程序,Qt4库丰富好玩的多了。
5.完善的android,迄今没有见到哪位高手能把android在2440上玩的很酷,大多只是启动一个大钟的界面
6.Debian on 2440
7.X-windows on 2440 with GTK,  已经有外国人在mini2440上移植了GPE,但是你能做到吗?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这还不包括wince的,如果天天只盯着手册那些东西,当然很快就没新鲜感了。问题是你有能力和耐心深入研究吗?

还有,mizi是早年2410的东西了,那时是linux-2.4版本,现在的2440用的Linux内核大都直接从标准内核根据实际的开发板资源修改移植来的,并且内核结构相比以前变动了很多,早就和mizi没有什么关系了。顶嵌也不过是从标准内核改下配置来的。
关于yaffs或yaffs2,与cramfs的选择,那更是不经大脑就可以确定的事情,况且,想必顶嵌也不过是拿cramfs做下教学而已,因为cramfs功能简单,关键的代码也就几百行,实际做产品还是yaffs/yaffs2,在使用大页nand flash时,yaffs2更是不二之选。
驱动程序是否编译成模块,主要视个人需要而定,估计友善是为了方便技术支持才建议编译到内核中使用,顶嵌是为了方面教学才作成模块方式。如果你对内核配置玩的很转,根据实际需要自己搭配就行了。因为有些驱动某些厂家只提供了二进制模块,而不便于甚至不能编译到内核中使用。

网友:
LS

  学海无涯,这在这里混的都是初学者,只是给大家一个入门的门槛而已.能够高深固然是好,但根基更重要.

网友:
可以看看九哥的博客(http://blog.163.com/yuan_xihua/):

添加LTV350QV的FB驱动到基于linux-2.6.26的GEC2440开发板

以及:9G-LINUX嵌入式开发过程简介
http://blog.163.com/yuan_xihua/blog/#pn2

网友:
楼上的不错,我们弄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吧!
大家有好的思路吗

网友:
带成

你也算高手了,说说你的想法吧?
虽然买了个开发板,但我却不知道怎么动手,郁闷!:(

网友:
我的思想是

与其照手册一步步做,不如自己动手改造它,把VIVI改成U-BOOT,自己移植下系统,驱动和应用程序,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如果需要改造,建议大家步调一致,但如果遇到问题,怎么解决?是否需要同行的高手来指点下?  看样子,XYZ.EEWORLD大牛来的,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出面,指点一二?在下在此谢过!啊门.

网友:
说的不错,我也有这个想法!
其实我对于linux也只是了解一点点,现在正在和大家学习!
希望大家能共同进步,也会帮助更多的网友!

网友:
书也荐了,好玩的也讨论了,你手中板子有了,各种开发工具也有了,但是太好高骛远了,不够踏实。很多东西不仅要知其然,还要只其所以然。貌似你连Linux版本以及一些概念还没分清楚,就想移植。如果连外伤包扎都不会,有可能做主刀吗?任何事情都会有熟能生巧的过程,一样的架势,未必有一样的气势。学习是心的积累,而不是汗牛充栋的积累。

网友:
TO LS

建议你为社区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为好,不要偏离本帖的意图.熟悉LINUX内核和移植LINUX内核是两码事,就是你家买了电视机,虽然你不懂得它的工作原理,但这不妨碍你去看电视,因为只要你会使用它就够了.总不能完全读懂了LINUX内核才去做移植.LS作为过来人,我想你也不是这么走过来的.
   至于做android开发,并不是这里大多数人的学习目的.难道每个学习LINUX的人都会进军这些高端领域?
不过本人偏爱2.4的内核.对于大部分2.6新增加的功能都用不上.因为我的侧重点在加强字符设备驱动和应用.需要自己学习动手写,而不是照搬照抄人家的文档,当然也不需要你在这里泛泛而谈.
  我相信这里绝的部分是初学者,买开发板的目的,就是从理论过度到实战,感受下整个嵌入式的开发流程,为以后走向工作岗位打下基础.最重要的是为了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通过实战演习来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这个社区的目的,在于相互学习,交流经验.来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

网友:
我的妊娠期已经过去了,只不过描述一下我的感受,我没打算再重来一次,您继续玩。

网友:
楼主进度很快啊

网友:
TO LS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意你的说法,我所列的当然不止android, 另外从理论到实践的步骤也不适合初学者,特别是带高级操作系统的的开发板,应该是从感性(动手把玩what)到理性(为什么要这样why)再到实践(如何做how)的过程。
至于字符设备的驱动,不管2.4还是2.6都是大同小异的,mini2440的手册里有关于制作字符设备的详细步骤,估计你还没好好看吧。

网友:
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同样,只有理论,没有实践,会变得空洞.如果你什么都不会,没有根基,你怎么玩?如果你把开发板拿给一个外行,试想下后果会会怎么样?
 我说的实践是指实际的操作,而不是停留在书本上面的理论上,一书本上的理论为知道.自己亲手做下实验来感受下.
 你根本没又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不知道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没弄明白.:L

网友:
举个例子

刚开始大家学习PROTEL的时候,首先肯定要看书,知道个大盖的内容,要知道最常用的元件在哪里.电阻,电容,电感,变压器,二极管等.都要烂熟于心.还要知道如何连线,总线,分线如何画,电气接点等等.有了这些根基,才能做好原理图,如果你什么都不会,你直接装个PROTEL。我让你去画个PCB来.你连PCB文件都不知道怎么建,又怎么可能画好,很有可能你直接在PCB里连接元器件了.没有一定的根基,你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画图.

  问问在坐的各位,有谁不看书,没有任何基础,就直接出原理图,然后想想为什么要这么画,再想怎么去画原理图?
  我的看法是,一开始,就应该带着"怎么画?"的问题,去理论中寻找"画"的方法.待理论成熟了,再自己动手画,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用实践去检验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意你的说法,我所列的当然不止android, 另外从理论到实践的步骤也不适合初学者,特别是带高级操作系统的的开发板,应该是从感性(动手把玩what)到理性(为什么要这样why)再到实践(如何做how)的过程。
至于字符设备 ...

  虽然友善之臂有字符设备的详细步骤,我也看了.但我也要亲自操作一遍,消化以后.然后再自己动手写一个驱动,这样才能有所收获,不至于完全的照友善之臂的去做.

  你能保证友善之臂提供的资料就绝对没有问题??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发现2个问题了,在我的另一个帖子里有说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