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 C语言时钟程序在KEIL中提示出错

楼主:
C语言时钟程序在KEIL中提示出错#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DATA_7SEG[10]={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0~9的数码管段码*/

uchar hour=0,min=0,sec=0; /*时、分、秒单元清零*/

uchar deda=0; /*5mS计数单元清零*/

uchar t_hour=0,t_min=0; /*闹时时、分单元清零*/

bit d_05s=0; /*0.5秒标志*/

bit o_f=0; /*闹时启/停标志*/

uchar set=0; /*模式设定标志*/

uchar m=0;

uchar flag=0; /*RAM掉电标志*/

void delay(uint k); /*延时子函数*/

void conv(); /*走时单元转换*/

void p_out(); /*判别闹时到否子函数*/

void dirve(); /*走时时间输出驱动子函数*/

void t_dirve(); /*闹时时间输出驱动子函数*/

/*闹时启/停子函数*/

void time1_of()

{uchar m;

if(P3_7==0)delay(1);

if(P3_7==0)o_f=1;

for(m=0;m<30;m++)

{

t_dirve();

P1=DATA_7SEG[t_min/10] 3=0xfd;delay(1);

if(P3_1==0){if(o_f==1)P1_7=0;}else P1_7=1;

delay(1);

}

if(P3_5==0)delay(1);

if(P3_5==0) o_f=0;

for(m=0;m<30;m++)

{

t_dirve();

P1=DATA_7SEG[t_min/10]3=0xfd;delay(1);

if(P3_1==0){if(o_f==1)P1_7=0;else P1_7=1;}

delay(1);

}

}

/*走时函数*/

void time()

{

conv(); /*走时单元转换*/

dirve(); /*走时时间输出驱动子函数*/

p_out(); /*判别闹时到否子函数*/

}

/*定时器T0 5mS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

{

TMOD=0x01;

TH0=-(4800/256);

TL0=-(4800%256);

IE=0x82;

TR0=1;

}

/*扫描按键子函数*/

void scan_key()

{

delay(1);

if(P3_4==0)set++;

if(set>=4)set=0;

if(set==1)flag=0x55;

F0:if(P3_4==0)goto F0; /*按键未释放,在此等候*/

}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
for(j=0;j<121;j++)

{;}}

}

/*5mS定时中断服务子函数*/

void zd(void) interrupt 1

{

TH0=-(4800/256);

TL0=-(4800%256);

deda++;

}

/*调整走时时间*/

void time_adj()

{uchar m;

if(P3_5==0)delay(1);

if(P3_5==0)hour++;

if(hour==24)hour=0;

for(m=0;m<30;m++)

{

dirve();

if(P3_2==0)P1_7=0;

else P1_7=1;

delay(1);

}

if(P3_7==0)delay(1);

if(P3_7==0)min++;

if(min==60)min=0;

for(m=0;m<30;m++)

{

dirve();

if(P3_2==0)P1_7=0;

else P1_7=1;

delay(1);

}

}

/*调整闹时时间*/

void time1_adj()

{uchar m;

if(P3_5==0)delay(1);

if(P3_5==0)t_hour++;

if(t_hour==24)t_hour=0;

for(m=0;m<30;m++)

{

t_dirve();

}

if(P3_7==0)delay(1);

if(P3_7==0)t_min++;

if(t_min==60)t_min=0;

for(m=0;m<30;m++)

{

t_dirve();

}

}

/*时、分、秒单元及走时单元转换*/

void conv()

{

if(deda<=100)d_05s=0;

else d_05s=1;

if(deda>=200){sec++;deda=0;}

if(sec==60){min++;sec=0;}

if(min==60){hour++;min=0;}

if(hour==24){hour=0;}

}

/*走时时间输出驱动子函数*/

void dirve()

{

P1=DATA_7SEG[hour/10]3=0xf7;delay(1);

P1=DATA_7SEG[hour%10]3=0xfb;delay(1);

if(d_05s==1){if(P3_2==0)P1_7=0;else P1_7=1;}

delay(1);

P1=DATA_7SEG[min/10]3=0xfd;delay(1);

if(o_f==1){if(P3_1==0)P1_7=0;else P1_7=1;delay(1);}

P1=DATA_7SEG[min%10]3=0xfe;delay(1);

}

/*闹时时间输出驱动子函数*/

void t_dirve()

{

P1=DATA_7SEG[t_hour/10]3=0xf7;delay(1);

if(P3_3==0)P1_7=0;else P1_7=1;

delay(1);

P1=DATA_7SEG[t_hour%10]3=0xfb;delay(1);

P1=DATA_7SEG[t_min/10]3=0xfd;delay(1);

P1=DATA_7SEG[t_min%10]3=0xfe;delay(1);

}

/*判别闹时到否子函数*/

void p_out()

{

if(o_f==1){

if(t_hour==hour){if(t_min==min)

if(P3_0==0){P1_7=0;delay(1);}

else P1_7=1;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timer(); /*定时器T0初始化*/

while(1) /*无限循环*/

{

if(P3_4==0)scan_key(); /*有按键,调用按键扫描子函数*/

switch(set) /*根据set键值散转*/

{

case 0:time();break; /*走时时间程序*/

case 1:time1_adj();break; /*闹时时间调整*/

case 2:time_adj();break; /*走时时间调整*/

case 3:time1_of();break; /*启/停闹时*/

default:break; /*其它退出*/

}

if(flag!=0x55) /*判断掉电标志*/

{for(m=0;m<100;m++) /*点亮四个8字400mS*/

{

P1=0x803=0xf7;delay(1);

P1=0x803=0xfb;delay(1);

P1=0x803=0xfd;delay(1);

P1=0x803=0xfe;delay(1);

}

P1=0xff3=0xff;delay(400); /*熄灭四个8字400mS*/

}

}

}

错误提示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AT892051.C...
AT892051.C(8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3'
AT892051.C(11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3'
AT892051.C(23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for'
AT892051.C(24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AT892051.C(45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3'
Target not created

具体是这五句吧
P1=DATA_7SEG[t_min/10] 3=0xfd;delay(1);
P1=DATA_7SEG[t_min/10]3=0xfd;delay(1);
for(j=0;j<121;j++)

{

uint i,j;

for(i=0;i
for(j=0;j<121;j++)

{;}}

}

P1=DATA_7SEG[hour/10]3=0xf7;delay(1);

顺便上传了工程文件,我花了好长的时间都没有找到哪里有问题,只好向大家求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看看大家的回复 可否帮忙: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86205-1-1.html

网友:
1.void delay(uint k)程序中循环有误
2.P1=DATA_7SEG[t_min/10]3=0xfd;delay(1);其中,3是多余的
你是不是笔误啊,这两个都是低级错误,拜托

网友:
我来说下

P1=DATA_7SEG[t_min/10] 3=0xfd;delay(1);
P1=DATA_7SEG[t_min/10]3=0xfd;delay(1);
for(j=0;j<121;j++)

{

uint i,j;

for(i=0;i
for(j=0;j<121;j++)

{;}}

}

P1=DATA_7SEG[hour/10]3=0xf7;delay(1);

P1=DATA_7SEG[t_min/10] 3=0xfd;

什么意思?
P1=DATA_7SEG[t_min/10] ;
P3=0xfd;
delay(1);
 OK???

for(i=0;i

这个没写完吧?
应该是
for(i=0;i=xx,i++)

ok???

{;}}

少了个括号

网友:
结构错误

for(j=0;j<121;j++)

{

uint i,j;

for(i=0;i
for(j=0;j<121;j++)

网友:
P1=0xff3=0xff;delay(400); /*熄灭四个8字400mS*/

这个地方也要修改,问题太多了:Q :Q :Q

网友:
LZ哪里抄的呀
P1=DATA_7SEG[t_min/10] 3=0xfd;delay(1);        //0xfd这个值给P3吧?
P1=DATA_7SEG[t_min/10]3=0xfd;delay(1);
for(j=0;j<121;j++)
{

uint i,j;
                                                                       //循环不完整呀
for(i=0;i
for(j=0;j<121;j++)

{;}}

}

P1=DATA_7SEG[hour/10]3=0xf7;delay(1);              //0xf7这个值给P几吧?

网友:
呵呵,不是3,是P3;for循环有误,应该是
for(i=0;i      for(j=0;j<121;j++)
     {}
}

具体程序看附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应该给出出错提示才好吧!!!

网友:
to LS

错误提示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AT892051.C...
AT892051.C(8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3'
AT892051.C(11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3'
AT892051.C(23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for'
AT892051.C(24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AT892051.C(45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3'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
而且

LZ也知道具体在哪几行,就是不知道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