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51系列单片机多任务C语言程序编写

楼主:
在开发电路板时经常遇到同时使用DS18B20、数码管时间显示、外部实时控制之类的问题,反正是各个子程序之间有互相干扰,的现象,就是在同一时间既要扫描显示,又要兼顾18B20的读写延时,又要外部设备,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一般如何解决???
请大家踊跃发表自己的见解,谢谢!

网友:
不需要特别精确的话,可以分开执行。若是要求比较高,尝试用中断解决

网友:
嘿嘿 说几点看看能用上不

1、采用时间触发事件的方式来构建 近“实时”的系统。 前提是 所有任务触发周期要长于 系统最小循环时间
2、构建能区分强实时、弱实时两大类任务的前后台系统。参考 农民讲习所发过的帖子 非常有指导意义
3、采用状态机的思想构建 实时轮询系统。 简单可以理解为:在任务延时间隔内去执行其他任务 ,实现“cpu不休息”没有纯延时的操作。
4、增加简单的操作系统 例如rtos djyos ucos 等等

以上几种按顺序简单->复杂 排列。各种解决方案都有自己的利弊,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制
希望能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多谢版主回复,半道出家 这句话能说的详细点儿吗?“4、增加简单的操作系统 例如rtos djyos ucos 等等”

网友:
个人认为,程序不外乎顺序、分支、循环三种流程,只要你把整个程序的流程把握好,就不会相互干扰,如果要增加实时性,可以用中断。如果时间要求不是那么严格,可以用扫描方式分段执行!

网友:
状态机不错,同意

网友:
轮寻方式或中断

如果你想要搞个操作系统RTOS,大错特错?为什么?以为跑操作系统本身就是种资源消耗,RAM,ROM,最重要的8051没有那么多资源给系统折腾: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