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个射随器芯片

楼主:
做个电路,把传感器采集进来的信号经过射随器后送入AD,原来使用op07组成一个射随器,老板嫌随度慢,换用op27试了效果也不好,大家推荐一下有什么专用的射随器芯片。我在百度上度了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
顶一下,期待答案

网友:
建议

把现有的电路贴出来,写明希望快到多少才算好(目标值),这样才有个奔头啊。

网友:
p27转换速率是2.8v/us.,速度差不多是是2.8v/us就可以了,就要专用芯片

网友:
种类多得数不过来

这个咋样: 500MHz,200V/μs,连管脚都一样。

>>> LT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