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问题关于mini2440驱动中的文件

楼主:
IO口,寄存器是不是都定义在这个地方呢
mini2440驱动中的文件regs-gpio.h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搜下

打开终端,进入到LINUX内核根目录下
find / -name regs-qpio.h
查找这个文件

网友:
是在regs-gpio.h中吧,你看看!
还有两个根io操作的头文件是,hardware.h,和io.h
用于设置io脚的输入输出方式和输入输出值的函数,位置在源码包的/include/asm-arm/arch-s3c2410.h下,我记不清了

网友:
TO LS

arch-s3c2410.h肯定是头文件名拉,如果是路径,不会带后缀.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