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后出现Undefined symbol PCLK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就是图中的问题,不知道是哪出问题了?大家帮忙看看吧 谢啦

网友:
说没有定义PCLK,你找一下,看看是不是PCLK没有声明或定义啊!
头文件都包含了吧?

网友:
检查你的头文件

有没有PCLK定义

网友:
#include "def.h"
#include "option.h"
#include "2440addr.h"
#include "2440lib.h"
#include "2440slib.h"
用的这些头文件
没有看见PCLK的定义啊,只看到有些文件中有声明PCLK是外部变量:Q

网友:
别的好了
就是在超级终端里面,我按下按键准备触发中断的时候,出现了“酓ummy_isr error, interrupt number: 5, INTMSK = 0xffffffdf”

网友:
就是在超级终端里面,我按下按键准备触发中断的时候,出现了“酓ummy_isr error, interrupt number: 5, INTMSK = 0xffffffdf”    哪位大侠指导一下啊

网友:
哥们,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啊?可以指点一下我么?非常感谢哈!!

网友:
提示PCLK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