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程序和对应的电路是否可以实现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忙,按上次各位的指教对程序做了修改,大家再帮忙看看
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电路省略,程序在附件

//晶振12MHZ
功能:
1.外中断INT1产生后,M1启动,延时3秒后,M2也启动
2.定时器T0,每50ms发送一次脉冲
3.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
4.P2口通过驱动芯片连接到继电器(M1正转P2_0=1,M1反转P2_1=1,M2正转P2_2=1,M2反转P2_3=1,M3正转P2_4=1,M3反转P2_5=1,M4正转P2_6=1,M4反转P2_7=1)
P1.0、P1.1赋值0、1、2、3,程序启动后使SN74HC139N按次序依次循环输出低电平
P1.4P1.5检测低电平
例如:我要实现待SN74HC139N的第4引脚变成低电平时,当按下T1P1.4即可检测到并通过程序实现M1正转,若按下T2P1.5即可检测到实现M1反转

网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ount=0;
sbit ST= P0^4;
void delay(uint delaytime)
{
uint j=0;
for(;delaytime>0;delaytime--)
  {for(j=0;j<125;j++)
  {;}   }    }
void service_int1()interrupt 2 using 2
{
  if(P3_3==0)    delay(50);    if(P3_3==0)
{P2_1=1;delay(30000)2_3=1;}//外中断INT1产生后,M1启动,延时3秒后,M2也启动
}
void time0() interrupt 1//定时器T0,每50ms发送一次脉冲,清0看门狗LTC1232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ST=0;ST=1;}
void main()
{
  uint i;
  TMOD=0X1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T0=1;    TR0=1;    EA=1;
  IP=0X04;
  IE=0X84;
  for(;;)
  {  i=0;
  for(i=0;i<4;i++)
  {
   P2=0X7F;//P2口通过驱动芯片连接到继电器
   P1_1=i%2;
   P1_0=(i/2)%2;
   if(P1_4==0)    delay(50);     if(P1_4==0)
   {
   if(P0_0==0&0_1==0){P2_0=1;}
   else if(P0_0==0&0_1==1){P2_2=1;}
   else if(P0_1==0&P0_1==0){P2_4=1;}
   else if(P0_1==0&P0_1==1){P2_6=1;}
   break; }
   if(P1_5==0)     delay(50);    if(P1_5==0)
   {
   if(P0_0==0&P0_1==0){P2_1=1;}
   else if(P0_0==0&P0_1==1){P2_3=1;}
   else if(P0_1==0&P0_1==0){P2_5=1;}
   else if(P0_1==0&P0_1==1){P2_7=1;}
   break; }  }  }   }

网友:
貌似139不能驱动继电器吧 TTL电平驱动能力有限的 你先将这个硬件调试一下看看 如果可以 我们在继续讨论

网友:
呵呵 简单看了一下你的程序 有几点说几点 说错了 别骂我是王八蛋啊
1、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这个东西 自己算出来就可以了 让单片机做 浪费空间和单片机的能力 在中断里面浪费时间
2、  if(P3_3==0)    delay(50);    if(P3_3==0)
{P2_1=1;delay(30000)2_3=1
在中断里面 不建议延时 你这个程序 没有看全 即使没有问题 但是会不是很稳定 如果需要延时 放在定时器里面做
3、继电器控制的时候 尽量做点延时 否则会导致死机
4、不建议使用模拟仿真 要学东西 自己做板子
5、按照你的硬件设计 根本不能用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