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友善开发板后如何上电自检

楼主:
已经拿到板子的朋友进来下!我的板子快到了啊,不知道拿到板子后应该如何进行自检??以确保板子的各个功能都能正常使用??
希望各位朋友能给点建议,说明下拿到板子最基本的检查步骤!谢谢!!

网友:
上电自检是由CPU来完成的

拿到板子后,先不要急于动手,先检查下外观,有没有损伤?划痕,不良等,这些主要靠目侧,电子料有没有少,在看看说明手册,了解扳子上元件的布局和功能,电源开关在哪?指示灯这些,然后按说明书的操作去做,通常的做法是:接通电源,把串口和PC串口用232连起来.设置好超级终端.拨通电源开关,观察电源指示有没有亮,超级终端显示的内容,LCD显示画面是否正常,再用笔在屏上操作下,在超级终端输入几个命令,看看是否能够执行.最好开机持续半个小时,看看是否有元件发热,其他不良现象,这个测试的基本内容.

网友:
还有就是资料中有个2440test.bin,你参考手册写到RAM中测试一下各个部分吧!

网友:
mini2440的测试还是挺简单的,拿到板子只接电源一般就就可以检测了,对照手册2.4章节逐项功能测试(全部是图形界面的),而2440test只是来自三星原厂的测试程序,只能测试很少一部分,2.4章节测试项目摘录如下,

2.4 初试Linux之图形界面Qtopia 2.2.0系统 (预装)        - 61 -
2.4.1 触摸屏校正        - 62 -
2.4.2 主要界面说明        - 63 -
2.4.3 播放Mp3        - 64 -
2.4.4 播放视频        - 65 -
2.4.5 图片浏览        - 66 -
2.4.6 自动装载SD卡和优盘        - 68 -
2.4.7 计算器        - 69 -
2.4.8 命令终端        - 70 -
2.4.9 文件浏览器        - 71 -
2.4.10 网络设置        - 72 -
2.4.11 Ping测试        - 73 -
2.4.12 浏览器        - 75 -
2.4.13 LED测试        - 75 -
2.4.14 EEPROM读写测试        - 77 -
2.4.15 PWM控制蜂鸣器        - 78 -
2.4.16 串口助手        - 79 -
2.4.17 录音        - 81 -
2.4.18 使用USB摄像头拍照        - 82 -
2.4.19 CMOS摄像头预览拍照        - 83 -
2.4.20 LCD测试        - 84 -
2.4.21 背光控制        - 85 -
2.4.22 A/D转换        - 86 -
2.4.23 按键测试        - 87 -
2.4.24 触摸笔测试        - 88 -
2.4.25 条码扫描        - 90 -
2.4.26 语言设置        - 90 -
2.4.27 设置时区-日期-时间-闹钟        - 92 -
2.4.28 屏幕旋转        - 93 -
2.4.29 设置开机自动运行程序        - 95 -
2.4.30 关于关机        - 96 -
2.4.31 看门狗        - 97 -

网友:
跟LZ澄清一个概念

上电自检是由系统自己完成的.比如PC的BIOS,与之对应的对应开发板的BOOTLOADER,常见有U-BOOT和VIVI,主要是完成系统的初始化.包括中断,外围,内存检测,校验等等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jxb01033016,回答得很详细

网友:
呵呵,谢谢各位朋友,以后学习上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啊!!

网友:
6楼的同志别客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