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防水摄像机存在的技术问题

楼主:
  关键字:红外防水摄像机
  红外防水摄像机是将摄像机、防雨罩、红外LED灯等部件集成为一体的CCTV监控摄像设备。它实现夜视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装备光藕CCD的普通摄像机感受红外光源的光谱特性(即可以感受可见光,也可以感受红外光),以附加的LED红外灯作为“照明源”在夜晚或微光环境下成像。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红外防水摄像机目前市场的“软肋”。
  红外光的利用率和红暴问题
  什么是红暴呢?红暴是由于所发射的红外线中包含可见光的成分。红外灯可以做到完全无红暴(采用940~950nm波长红外管)或仅有微弱红暴。波长超过700nm的光线叫做红外线,900nm以上的红外线基本无红暴,波长越短,红暴越强,红外线感应度也越高。现在市场上有两种主流红外灯,一种是有轻微红暴的,波长在850nm左右,一种是无红暴的,波长在940nm左右。同一款红外防水摄像机,在850nm波长的感应度,比在940nm波长的感应度好到10倍。所以850nm这种有轻微红暴的红外灯拥有更高的效率,应当做为红外夜视监控的首选项。
  寿命问题
  传统枪机的使用寿命一般为8~10年以上,但是很多工程商都反映红外防水摄像机寿命太短、后期维护太伤脑筋。原因是我国国产红外灯生产工艺精度不高以及摄像机生产厂为片面追求高功率提高电流负载而导致寿命缩短所致。目前市场上的红外防水摄像机采用的红外灯主要是多芯片LED和单芯片LED。多芯片LED电流较高、散热不良,因此造成了它的寿命很短。单芯片LED生产工艺简单,品质容易保证,发热量低,发光光学系统合理,是做红外灯理想的器件,理论寿命可达10万小时以上。总体而言,相对于单芯片LED而言,多芯片LED的寿命会差很多。
  防水
  经常可以看到,某厂家的红外摄像机加装个铝制防雨罩就被称做“红外防水摄像机”,殊不知这种貌似能够遮风挡雨的“马甲”能否真正达到国家认证标准的防水等级?但是,记者也曾拆机测试过一些负责任厂家的产品,真正的红外防水摄像机内层各部件拼合处都牢牢镶嵌着一层防水橡胶。一般说来,通过IP65是普通的“遮风挡雨”水准,而通过IP68才是“潜水”水准。
  色彩问题
  红外线在夜间是红外防水摄像机的最大助手,但是在昼间条件下却是一种杂光,会降低摄像机的清晰度和色彩还原,滤光片可以阻止并区别红外线参与成像。现在摄像机感应红外线一般是这两个做法:一,自动切换滤光片,昼间在可见光条件下挡住红外线进入;夜间在无可见光的条件下移开滤光片,让红外线进入,这种方案图像质量好,但成本较高,切换装置有一定故障率;二,在滤光片上附加一个特定的红外线通道,允许与红外灯波长相同的红外线进来,这种办法不增加成本,但色彩还原性略差。
  灵敏度的问题
  摄像机灵敏度是红外夜视监控的核心部分。灵敏度越好,对红外线的感应能力也越强。当然,灵敏度越好的摄像机价格也越昂贵。一般来讲,50米以内的红外夜视系统,选用Ql勒克斯的摄像机就比较好;50米到100米范围的夜视系统应该选用0.01勒克斯的摄像机;100米以上的夜视系统应选用0.001勒克斯以上的摄像机。但是现在红外防水摄像机市场存在标称虚高的现象,很多照度达不到一定数量级的产品却要标出很高的数值。
  相关延伸:红外防水摄像机知识解析

网友:
路过,先顶几下,旁边静观...............